x型飞行器调好两个轴以后,参数还需要动吗

楼主(2015-08-14):
求助 各位朋友,x型四轴的roll  pitch 单独用PID 调好后,在试飞前还需要将他们分别的PID降低一下吗?
我们单独调试PID时,把ROLL的参数赋值为0,调pitch的pID,再把 PITCH的参数赋值为零,调roll的PID,最后一起赋给飞机 ,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应该怎么调试?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我是调好pitch的PID后,ROLL也采用相同的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是调好pitch的PID后,ROLL也采用相同的PID参数。

我听说起飞的时候两个PID都要按比例降低一点,请问需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说起飞的时候两个PID都要按比例降低一点,请问需要吗

先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