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5-08-14):
电路如上图,运放的输出端电压为1。65V,没搞过运放,实在难理解,这样的输出电压对吗?怎么分析?

网友A:
这么大个图片,角落那么小个线路图,怎么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图片,角落那么小个线路图,怎么看呀

点开再放大就好了

网友:
单看这部分的话,电压分析肯定不对,最好把完整的图贴出来,讲明白电路的作用。

网友:
V- = Vo*(1/21);
V+ = 1.65*(1/21);
V+ = V-;
然后Vo=1.65V 应该是这样么?

楼主:
电压值是在电路板上实际测量的,图是描的,1/2VCC经RCT14给运放的+端偏置,输出端的1.65V至单片机ADC,
我是不明白运放输入输出的关系,2个输入端均为0,输出哪来的1/2vcc电压?

网友:
按楼主给的电压节点参数是违反定律的

网友:
带直流偏置的差分比例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值是在电路板上实际测量的,图是描的,1/2VCC经RCT14给运放的+端偏置,输出端的1.65V至单片机ADC,
我 ...

请确认万用表有不有问题,是谁让你把0.07V标为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确认万用表有不有问题,是谁让你把0.07V标为0V的?

我擦,好像是这么回事
我承认我的不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