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元数姿态估算,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5-08-14):
如图, ey = (az*vx - ax*vz);这个叉积按理论算出来应该是 ey = (ax*vz - az*vx);这里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网友(2015-10-12):
跟旋转的方向有关,你的理论是怎么样旋转的呀?

网友:
四元数的正负代表相同的含义,问题只看你约定方向和具体计算的方法。大概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