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 受电机干扰严重

楼主(2015-08-14):
用HT1621驱动一个段码屏,测试时完全没问题,当装上设备后 ,电机一启动 屏幕就乱跳,有时还会完全黑掉,什么都不显示,只剩背光  。

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的

网友:
直流电机干扰处理,基本就是硬件工程师迈向成熟的标志了

==========
解:共模滤波,机壳接地

网友:
你HT1621  初始化了几次?

网友:
要么就是硬件上问题  PCB layout问题等。

网友A:
加N种虑波电路试试,看死在1621上,还是死在主板上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N种虑波电路试试,看死在1621上,还是死在主板上先。

主板其他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找个磁环把电机线并绕几圈试试

网友:
注意你的ht1621未用输入有没有接,平时浮空可能能用,干扰时候就不能用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国产HT1621的抗干扰能力差些,后来换holtek原厂就没问题

网友(2019-06-10):
兄弟,请教下你的HT1621受干扰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