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条件赋值能嵌套吧?

楼主(2015-08-14):
请教个问题:
reg [15:0]m;
reg  [7:0]c;
reg  [7:0]d;
reg  en1;
reg  en2;

assign m = en1 ? { 8'b0,a}   :  (en2  ? { 8'b0, c }  : { 8'b0  ,d}  );
像上面这样赋值 可以吧??

网友:
三选一的选择器

网友:
你这样只是把源代码功能翻译,交给了软件自己而已。

网友(2015-09-15):
当然可以,只要语法符合规则就行,再多一点都不怕

网友: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只要合语法就行的

网友:
不光要符合语法,楼主你还要想这个用硬件是否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