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使用“创立镜像”来克隆备份启动盘,为何最近老是失败?

楼主(2015-08-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像我也遇见过Ghost硬盘对硬盘的也是不成功!  “将这两个分区“建立镜像” 到备份SSD上”启动部分了?

网友:
好像win7的镜像必须是同配置的才可以,硬盘的型号要一样才可以

网友:
会不会是建立镜像的时候有一些系统文件正在使用中,备份的不是最新版本导致的?
另外我装好系统后会用waik备份,恢复速度比较快,而且微软官方出品,兼容性有保障。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5753

网友:
有可能ghost破坏了分区表,dm工具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
不清楚具体原因,我觉得和Win7分区的起始位置有关,这个信息估计存在Bootloader里面的。

我动态调整Win7系统分区(不是硬盘第一个分区),发现DiskGenius不能调整Win7分区的起始位置,即使前面还有空闲空间,但是可以向后扩大容量,这也许和Win7系统有关。

网友:
分区表损坏也会造成无法启动

网友:
印象中要正常启动,两个硬盘的分区结构和容量是要一模一样的。也就是备份的盘也要有100M的保留分区。

网友:
试试WINHEX的克隆功能!

网友:
莫大的问题和我碰到的一个故障非常的像,用DiskGenius将分区备份到pmf文件,然后用这个pmf文件去恢复另一个硬盘上相同大小的分区,也不能启动,重写引导记录都不行,Win7 x64系统。猜测Win7的启动不仅仅是读取引导记录,可能还有硬盘的相关信息。建议先用DiskGenius备份源硬盘的分区表,恢复到目标硬盘上,然后用Ghost做镜像,再恢复到目标硬盘上去,这样试试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