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gsm模块做个通话的装置,喇叭有噪音,怎么解决?

楼主(2015-08-15):
用gsm模块做了个通话,发短信的装置,但是在开机的时候和有电话拨过来的时候,喇叭有噪声,用示波器看了下,电源的纹波位300mV, 喇叭用LM4890驱动,供方芯片的电源和GSM的电源是连到一起的,应该是电源的纹波引起的噪声,怎么解决的?请大侠们指导下!

网友A:
滤波,电容,电感,磁珠一起上

网友B:
我之前做的GSM报警主机,LM4891还是90不记得了,有个使能端,需要放语音时有效,其它都无效,来避免这个噪音,还有一个办法,电源分开(用两个的DC-DC芯片),单点接地,但成本高,这个方案开始时被否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做的GSM报警主机,LM4891还是90不记得了,有个使能端,需要放语音时有效,其它都无效,来避免这个噪 ...

我用两个电源测试了一下,还是有这种噪音的,在信号来临的时候就会吱吱的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电感,磁珠一起上

参数改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