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SP706看门狗倒底怎么用?

楼主(2015-08-15):
WDI不加上接高电平和高阻状态不能复位,WDI加了上拉82K,有百分之十的板子启动不了,经查,SP706WDI一直处于高电平,拉不下来,导致一直复位。

网友A:
WDI悬空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I悬空就可以的

谢谢,悬空的时候只能在低电平复位,我试过很多次,高电平和高阻都复不了位

网友:
你说的高电平和高阻是指哪里

网友:
WDI要不停的翻转电平,才能不复位。不然超过1.6S之后就会复位的

网友A:
WDI悬空的时候则不需翻转电平也不会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I悬空的时候则不需翻转电平也不会复位

谢谢,单片机悬空的时候或不接单片机的时候不能输出复位信号

楼主:
谢谢,看不懂啊

楼主:
谢谢几位,刚才查了发现MSP430F149IO不输出高低电平了,可能把IO口拉死了,这里我到时串个电阻试试,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