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树莓派,usb摄像头插入,/dev会出现video0设备,截取拍照图片?

楼主(2015-08-15):
我想定时截取那个设备的图片,如何做,其他功能不需要的,只要截取图片即可

网友:
V4L2 标准借口  直接读取 就可以了  如果摄像头支持MJPG出来就是JPG 一般都是YUV

楼主:
恩 那个还要自己二次开发自己的程序,我想有没有现成的弄好的程序可以直接可以获取/dev/video0的图像

网友A:
这里面的程序编译运行就可以了
http://www.cnblogs.com/surpassal/archive/2012/12/19/zed_webcam_lab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的程序编译运行就可以了
http://www.cnblogs.com/surpassal/archive/2012/12/19/zed_webcam_lab1.htm ...

好的  谢谢  已下载试用可以    顺便这边备份下

网友:
还是最原始的C好啊,到哪儿都能用

网友B:
while true
do
    cat /dev/video0 > $1
    sleep 5
done

$1是传入得参数,或者想要保存文件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 true
do
    cat /dev/video0 > $1

CAT出来的数据  是最原始的数据吧 ,有图像信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