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其他的比298更好的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5-08-15):
吧友们提个建议吧。。

网友A:
你说的好是哪里好,不好是哪里不好?或者你是在问有没有更流行的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好是哪里好,不好是哪里不好?或者你是在问有没有更流行的驱动芯片? ...

298 的PWM响应不是太好

网友B:
是因为最近的电子竞赛的B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98 的PWM响应不是太好

还可以吧,我用着就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最近的电子竞赛的B题吗?

不是,,,,那个快结束了,准备下一项。

网友:
插件的,TB67H302H / TB67H303H   分别是双桥和单桥,可通过设置VREF来限制最大的工作电流,带过流过温保护

网友(2015-09-16):
电机负载重时,电流大发热量大.

网友:
自己用分立元件做
想多大就多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