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用KEIL仿真时,时间走得比较慢,应如何调到正常值?

楼主(2015-08-15):
开发板还没有做出来,编了一小段程序,但仿真时,发现时间走得很慢(计秒),如何将它调到正常,无需很准确。谢谢

网友:
不知道改变 Xtal(MHz) 处的数值是否对仿真速度有影响 ?

楼主:
改变晶振会有变化,我设过0.1M,50M,仿真计时分别为90秒和200秒(90秒的意思是,仿真计时走了一秒,实际时间走了90秒)

楼主:
改过分频值和倍频值的M,N,时间会有一点变化,但总体来说,仿真的时间会比真实的实时慢很多。如图红圈中的时间好为软件仿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