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ET070触摸屏的触摸屏坏了

楼主(2015-08-15):
手里的步科ET070触摸屏的触摸屏坏了,能显示,是触摸部分碎了一道口子,请问那里能买到这个触摸屏不?

网友A:
怎么坏的? 一般是返回原厂维修吧,,,399的这个,触摸和反应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坏的? 一般是返回原厂维修吧,,,399的这个,触摸和反应速度如何   ...

反应速度不错,只是触摸也是可以,只是四角区域反应有点不同

网友B:
修国产杂牌触摸屏,找触摸屏要拆开看FPC的丝印,而不是机子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国产杂牌触摸屏,找触摸屏要拆开看FPC的丝印,而不是机子的型号。

这个方法好,找这个丝印会好一点。嘿嘿

网友C:
马云那里应该有,估计几十块钱一块吧,把前面的面贴小心点撕下来,然后触摸剥离就可以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云那里应该有,估计几十块钱一块吧,把前面的面贴小心点撕下来,然后触摸剥离就可以拿出来了 ...

你弄过???

网友C:
对阿,都一样,我换过维纶通和海泰克的,步科源于维纶通,原来软件都一样,结构应该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阿,都一样,我换过维纶通和海泰克的,步科源于维纶通,原来软件都一样,结构应该都差不多 ...

哈哈,我试试看

网友C:
搜了一下,多得很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了一下,多得很阿

换一个去,嘿嘿,争取50搞定

网友D:
我有一个学习用的ET070,100出给你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学习用的ET070,100出给你怎么样

嘿嘿,那么好。

网友:
折腾完了么?再90卖给偶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