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tower 开发板原理图中L为100MHZ的疑问。

楼主(2015-08-15):
在看K60Tower开发板原理图时,发现有L1,L4,L6,L7,L8这5个电感只标识了100MHZ,但是电感的单位是H吧,那为什么标识100MHZ,而没有多少mH呢?但是我更感觉应该是磁珠才对?图如下

网友:
就是磁珠。磁珠时按照频率来标的。如常用的100M/600欧的

楼主:
嗯 我理解的也是磁珠,但是不知道图上标识的磁珠是100MHZ时电阻多大,是您说的常用600ohm呢 还是随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理解的也是磁珠,但是不知道图上标识的磁珠是100MHZ时电阻多大,是您说的常用600ohm呢 还是随意的 ...

是在100MHz频率下的等效感抗为600欧姆。
直流电阻很小,只有个把欧姆。

楼主:
嗯,明白了,这个磁珠选常用的就行了,毕竟是直流电,所以等效电阻非常小,100MHZ是因为该单片机官方推荐使用频率是100M。以前的128还有官方推荐的layout,到了Kinetis 反而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