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MSP430 BootLoader ,通过串口升级

楼主(2015-08-15):
//------------------------------------------------------
// -- Msp430FXX BootLoader
//------------------------------------------------------
// RAM    0x200 - 0x9FF
//------------------------------------------------------
// Flash   0x0FFFF - 0x1100
//------------------------------------------------------
// --  BootLoader  ( 4  * 1024 ) ( 0 -  7 )段 共 8 段
//------------------------------------------------------
// Flash  = F000 - FFFF
// INTVEC = FFE0 - FFFF
// RESET  = FFFE - FFFF
//------------------------------------------------------
// -- AppData    ( 56  * 1024 ) (8 - 119 )段 共112段
//------------------------------------------------------
// Flash  = 1100 - EFFF
// INTVEC = EFE0 - EFFF
// RESET  = EFFE - EFFF
//------------------------------------------------------
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错,现在430 的应用少了!

网友:
感谢lz共享,很好的资料,曾经也想弄一个,后来需求变化,也就没有弄了,学习一下,感谢lz

网友A:
产品上的430已经逐步在被替换成ARM了

网友:
好东西,以后要全力搞TI的MCU了,全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5-09-21):
是几系啊?

楼主:
Msp430F1XX

网友:
挺不错的东西,谢楼主分享

网友:
编辑原因:网络真差,重复发贴了

网友:
随着arm低功耗的能力不断增强,玩430的人在逐渐减少了。

网友:
哪一款能替代430呀

网友:
最近看TI 的MSPBoot  看的那是云里雾里的。。。诶~

网友(2015-12-30):
收留,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2016-04-02):
楼主 能说明下吗?怎么实现升级的

网友B:
楼主 能说明下吗?是怎么实现升级的?注意哪里 看什么文档之类的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能说明下吗?是怎么实现升级的?注意哪里 看什么文档之类的 谢谢啊

简单说,通过串口给目标下载程序(目标需有引导程序) ,这个引导程序就是 BootLoader.具体可以搜 Bootloader 相关内容...

网友:
这个东西会很方便升级的,不需要SWD jlink 直接通过串口就行,也就是说可以通过gprs把数据从串口送入

网友:
本条回复只为赚取积分,楼主请无视

网友(2016-07-30):
楼主,我不是很明白,中断向量不需要映射或者在APP重初始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品上的430已经逐步在被替换成ARM了

我也想换了,你用的什么型号的ARM能推荐下不。A9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说,通过串口给目标下载程序(目标需有引导程序) ,这个引导程序就是 BootLoader.具体可以搜 Bootloader ...

通过串口就能下程序吗?对程序大小有限制吗?,有些大程序,用JTAG可以BSL就不行了呢

网友:
正好手上有几块板子,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
我现在也在学习。。。

网友:
我现在也在学习哈,谢谢

网友:
最近做CC430 固件升级,参考下

网友(2016-09-29):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问一下 BSL 的功能是不是不需要自己编程 只要外部接线正确 就能下载编程了 ,就是430单片机内部有固件自动完成下载编程功能,我用 430G2553 .

网友(2016-11-11):
谢谢分享,最近正在调msp430的bootloader 用串口升级

网友(2017-01-07):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可能用到记号一下

网友(2017-06-29):
想自制MSP430FR2311烧录器程序,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2018-02-08):
谢谢您的分享,一直想研究下BootLoader。

网友(2018-06-27):
好久沒用 430了,感謝分享!!

网友:
收藏,以后可能用得着。。。

网友:
一直在用别人的就是没有给源码,下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