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24C02的I2C总线时序图的疑问

楼主(2015-08-15):
AT24C02的I2C总线时序图中有一个参数:tSU.STA,即起始条件设定时间(重复起始),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IIC起始条件是: SCL为高电平时,SDA产生下降沿。
这个参数规定了,当需要产生重复的起始位时,SCL必须维持高电平4.7us以上,SDA才允许从高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