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DK 1.2.0版编译错误

楼主(2015-08-16):
debug\spi_polling_example_master.out: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lib/ksdk_platform_lib/mdk/KL25Z4/debug/libksdk_platform.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摸了好久,打开一个工程编译都会出现这样一个错误,这个文件目录下是不存在这个文件的。

奇怪libksdk_platform.lib 是做什么用?

网友A:
首先用什么编译环境要说明白些~
不过,从你这个描述来看,你应该是没有编译libksdk_platform.lib这个库。

KSDK的的demo框架,都是拆分为KSDK平台库和具体的demo例程的
demo例程,直接依赖了KSDK平台库,
这个库就是将KSDK底层模块一股脑儿全部包进来,再由你的demo用到什么,就自动选择链接哪个模块
而不需要,你自己手动去添加所需要的底层模块

你打开demo例程的工程,应该会看到两个工程,一个是demo例程,一个就是相关的KSDK平台库
先把 KSDK平台库build一下
再去弄demo。

网友B:
楼主你好,你需要先看下 C:\Freescale\KSDK_1.2.0\doc路径下  Getting Started with Kinetis SDK (KSDK) v.1.2.pdf文档,你的原因是没有先编译库,只有编译库之后才可以编译具体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用什么编译环境要说明白些~
不过,从你这个描述来看,你应该是没有编译libksdk_platform.lib这个库。

TKS 确实是,而且编译库要选择 output的 creat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需要先看下 C:\Freescale\KSDK_1.2.0\doc路径下  Getting Started with Kinetis SDK (KSDK) v. ...

OK了,不过这个确实是ST做的号,lib在工程中一个文件夹,编译时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OK了,不过这个确实是ST做的号,lib在工程中一个文件夹,编译时一起。

ksdk只要按照文档来,还是比较好用的。
飞思卡尔的库也一直在更新,以后会做的更好,更易于移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