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路脉冲产生的方法,有个地方看不懂,请大神解释一下

楼主(2015-08-16):
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 实在不材理解不了具体的含义, 请知道的大神稍微系讲一下,在这里谢过了. 我要同时控制6个伺服电机 位置控制,所以多路脉冲的精确产生非常重要
感谢感谢
 3.3 数字波形法
  先通过软件产生波形(模拟波形),再转换成数字波形,然后从数字通道输出,循环上述过程,就可以连续产生一路周期性的TTL脉冲信号。如果需要产生多路的时序脉冲信号,只要采用多路数字信号序列同步输出的方法产生即可。比如:需要产生如图2所示的两路脉冲信号波形,可以同步地以1 kS/s的样本输出速率。分别在两个数字通道输出如图3所示的两列数字波形。

数字波形法
  如果是多路时序脉冲,只需要增加同步输出路数就可以实现。然而时序脉冲信号的延时精度和脉宽精度调节取决于每个数字通道的样本输出速率,如采用1 MS/s的样本输出速率,则可以实现1μs(1 s/1 MHz)的调节精度,延时时间和脉冲宽度调节则通过改变延时数字样本数和脉宽数字样本数实现,具体关系为:
  延时时间一精度×延时数字个数,
  脉冲宽度一精度×脉冲宽度数字个数
  采用数字波形法来产生时序脉冲波形。由于NIPCI-6229数据采集卡数字I/O的同步时钟采用板卡自带的硬件时钟定时,所以不受计算机操作系统多任务运行时的影响,稳定性好。PCI-6229共有48路DIO通道,因此时序脉冲输出路数扩充方便。在此,采用数字波形法和PCI-6229数据采集卡,实现了多路时序脉冲信号发生器,其延时和脉宽调节精度可以稳定地达到微秒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