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发现CC2540和CC2530的封装和引脚顺序一样,芯片直接替换?

楼主(2015-08-16):
看出来 区别是只有射频部分  元件有点不太一样,但都是2.4Ghz的我感觉也可以做一样,
有谁试过可以不可以这样干,直接替换

网友A:
之前也考虑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有个卖开发板的告诉我是可以的,但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考虑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有个卖开发板的告诉我是可以的,但没试过。 ...

嗯  引脚顺序都一致的 频率一致的话    我想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