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搞过鼠标的绝对坐标控制

楼主(2015-08-16):
最近在触摸屏转hid鼠标,现在触摸屏那边传回一个绝对坐标,而鼠标通常给pc的都是相对位移,怎么样把两者结合起来呢?
网上看到有人实现usb鼠标的绝对坐标方式控制,相对的报告描述符也给出了,但是鼠标就是不能动。
有没有朋友搞过这块的?

网友A:
win linux自己会管理mou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 linux自己会管理mouse

我知道,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比如:我点击触摸屏的左上角,假设坐标为0,0,这时候我需要通过USB模拟鼠标的协议发送给PC,使得PC上鼠标指针移动到显示器0,0的坐标上,我的硬件又不知道PC上鼠标当前的位置,我如何移动鼠标呢?当然,如果自己做USB驱动可以实现,但是现在就是想通过现有的HID协议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比如:我点击触摸屏的左上角,假设坐标为0,0,这时候我需要通过USB模拟鼠标的 ...

比如你用linux,QT做的程序,插入USB鼠标,系统带了驱动程序处理鼠标坐标啊,你不会是裸奔吧

网友:
HID报告描述符里面有描述相对值还是绝对值的描述吧。

网友:
记得好像要做个分辩率转换

网友:
call me   嗯嗯

网友:
想知道大侠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const u8 MOUSE_ReportDescriptor[MOUSE_SIZ_REPORT_DESC] =
{
//=============================================================================
//【鼠标】-顶层集合(报告ID=1,报告长度=6),描述符长度=58
    0x05, 0x01,                // Usage 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2,                // Usage (Mouse)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通用桌面设备:鼠标】应用集合开始
    0x09, 0x01,                //        Usage (Pointer)        指针设备
    0xA1, 0x00,                //        Collection (Physical)        物理集合开始

    0x85, 0x01,                //                Report ID (1)        报告ID =1

    0x05, 0x09,                //                Usage Page (Buttons)用途页为【按键】
    0x19, 0x01,                //                Usage Minimum (01)        用途最小值1
    0x29, 0x03,                //                Usage Maximum (03)用途最大值3(1=左键,2=右键,3=示中键)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0)        逻辑最小值0
    0x25, 0x01,                //                Logical Maximum (1)        逻辑最大值1
    0x75, 0x01,                //                Report Size (1)        字段大小为1bit
    0x95, 0x03,                //                Report Count (3)        这样的字段数量为3
    0x81, 0x02,                //                Input (Data, Var, Abs)输入(变量,数值,绝对值)

    0x75, 0x05,                //                Report Size (5)
    0x95, 0x01,                //                Report Count (1)        填充5个bit,补足一个字节
    0x81, 0x01,                //                Input (Constant) for padding

    0x05, 0x01,                //                Usage Page (Generic Desktop)        用途页为【通用桌面】
    0x09, 0x30,                //                Usage (X)                        用途为X
    0x09, 0x31,                //                Usage (Y)                        用途为Y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0)             【逻辑最小值=0】
    0x26, 0xff, 0x7f,        //                Logical_Maximum (32767)        【逻辑最大值=32767】
    0x35, 0x00,                //                PHYSICAL_Minimum (0)        【物理最小值=0】
    0x46, 0xff, 0x7f,        //                PHYSICAL_Maximum (32767)        【物理最大值=32767】

    0x75, 0x10,                //                Report Size (16)                【16位量】
    0x95, 0x02,                //                Report Count (2)                【这样的字段数量为2】
    0x81, 0x02,                //                Input (Data, Var, Abs)        【输入(变量,数值,绝对值)】

    0xC0,                //        End Collection (Physical) 物理集合结束
    0xC0,                // End Collection (Application) 应用集合结束
};

网友:
圈圈的书里 有你想要的,我也是参照他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昨天晚上已经搞出来了
另外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0)             【逻辑最小值=0】
    0x26, 0xff, 0x7f,        //                Logical_Maximum (32767)        【逻辑最大值=32767】
    0x35, 0x00,                //                PHYSICAL_Minimum (0)        【物理最小值=0】
    0x46, 0xff, 0x7f,        //                PHYSICAL_Maximum (32767)        【物理最大值=32767】

这个 PHYSICAL_Minimum (0)如果设为0 的话会有问题,我记得貌似是移动范围小了,明天到公司 把报告描述符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昨天晚上已经搞出来了
另外

不会吧不会吧

网友:
n年前我做过一个这玩意儿。有点儿忘了。。

网友B(2020-11-04):
大哥 复合设备描述符搞过吗 就是一次性弄个键盘和鼠标的报告描述符

网友C:
你要模拟的是触摸屏,而不是鼠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昨天晚上已经搞出来了
另外

大哥 可以贴一下描述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模拟的是触摸屏,而不是鼠标

触控屏的 描述符 我老是测了没反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复合设备描述符搞过吗 就是一次性弄个键盘和鼠标的报告描述符

这个我弄出来 了 用report id区分,但是有的设备还是会没反应 用绝对坐标的鼠标 会没反应 相对坐标可以

网友(2021-01-09):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昨天晚上已经搞出来了
另外

兄弟哥们 能贴一下吗

网友(2022-07-02):
看你给电脑是给相对还是绝对。给相对要自己算了再传,给绝对直接就能传。   HID可以定义相对还是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