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ixhawk开发环境

楼主(2015-08-16):
        最近想开始想玩四轴,看了几天的飞控板,感觉pixhawk飞控板比较喜欢,开源的东西,下载了硬件图,看了下非常棒。打算入手一块开始玩四轴。
网上看了下,开发环境用的是eclipse+gcc。
        下面想咨询下两个问题,
        1、开发环境有没有人用IAR,个人比较喜欢IAR开发。但是看到GCC,估计比较麻烦,不能用IAR了。
        2、JTAG口用什么连接,个人只有JLINK。有个叫MAVLink是什么,用来仿真的吗?
希望有人写个说明,如何开始入门。

网友A:
MAVLink是通讯协议,和仿真没关系,pixhawk可以用swd调试。

网友B:
mavlink是数据链回传,应用层的,我你这开发没毛线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VLink是通讯协议,和仿真没关系,pixhawk可以用swd调试。

3Q,请问下在是否一定要linux下开开发,WINDOWS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vlink是数据链回传,应用层的,我你这开发没毛线关系。

3Q,请问有没有PIXHAWK的开发经验,我是一个完全的新人,想玩四轴,请问如何入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3Q,请问有没有PIXHAWK的开发经验,我是一个完全的新人,想玩四轴,请问如何入门。 ...

编译。烧写。然后根据机器调参数,除非是大牛。否则里面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好改的了。

网友:
注释掉FUSE那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Q,请问下在是否一定要linux下开开发,WINDOWS是否可以

没试过,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不过肯定不如Linux下一路apt get装开发工具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3Q,请问下在是否一定要linux下开开发,WINDOWS是否可以

windows下面可以开发的,你可以官网上查一下,有windows环境下的开发介绍的

网友C:
可以在window下开发的,pixhawk使用的是PX4 ToolChain,可以用jlink的GDB功能下载程序与调试,当看到IAR的时候,我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window下开发的,pixhawk使用的是PX4 ToolChain,可以用jlink的GDB功能下载程序与调试,当看到IAR的时 ...

我知道gcc和iar编译器不一样,之前zynq的ucos我就移植到iar下,修改汇编,再写个link文件就可以了。bootloader代码看了下,貌似移植到iar下有可能完成。难点在固件吧,代码比较大,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