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动扳手无刷电机(BLDC)开发遇到问题了,特来求助啊

楼主(2015-08-16):
弄了台充电的无刷电动扳手,想去掉原装的开发板,自己设计然后加上自己的功能
扳手的电机直径48mm高58mm,峰值启动电流4.5A,空载电流1.5A左右,最大转速测得霍尔的频率是500Hz左右
这是扳手的照片

用逻辑分析仪测了一下pwm和霍尔的波形,霍尔部分另外接的线所以干扰挺大,看最后的那一部分(电机快停了,转速很慢,30多转)不太理解是什么方式控制的H-PWM-L-PWM?
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

本来买了一套开发板,算是上当了吧,就一套板子,2个程序,说明书就2页,我真是醉了
不知道霍尔的定义,所以换了6种方式接线,三种不启动;一种换向正常,电流偏大,到了4个多电流了;一种电流正常,正转但是不能换向;一种电流正常,反转可以不能换向。
估计程序的事,所以没办法还是自己弄吧。
看了看资料BLDC控制好像有6种方式,H-ON-L-PWM之类的,对比逻辑分析仪的波形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这个项目功能很简单,正反转调速,加个电流取样就行了,通过电位器调节电流大小,超过设定电流就关断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电机功率等详细点的参数的,麻烦告诉我一声,谢谢了,还有哪能买到

等弄完了我就把开发板的所有资料上传,方便后面的朋友参考

图片上传有限制,我把图片和实验的视频都放到网盘了

Logic 1.15 的全部数据        http://pan.baidu.com/s/1i3s6eod
开发板的实验视频        http://pan.baidu.com/s/1ntw1Gy1         http://pan.baidu.com/s/1c00hOQ0
扳手的照片                        http://pan.baidu.com/s/1i31Z6Qx

网友:
什么扳手这么牛?还是无刷的

楼主:
x宝上一搜一大片啊,什么牌子都有,模样一样

网友A:
换向正常,电流偏大。这个是对的,即正反向都能转。
电流大可能是换相时机不对。
另楼主这个电钻哪买的啊?能否给个TAOBAO地址,我也想买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正常,电流偏大。这个是对的,即正反向都能转。
电流大可能是换相时机不对。
另楼主这个电钻哪买的啊? ...

你在淘宝上搜“得驰电动扳手”就能找着
现在空载电流比原装的控制板大了至少3倍,正常吗?
除了速度对电流有影响,是不是还有其他条件?

网友:
这个开发板就是个坑!!!我在他家买了一个56V供电的BLDC驱动板,180多,送的程序竟然是论坛里面一个坛友开源的!!!当时就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着 这个开发板在哪里买的 我也想买个玩玩

你最好别买他家的,到网上找找吧,我看着stm8s 的不错
起码可以有官方的bldc库可以参考,stm32的我找了2天了,资料不是很全
入了门再玩别的就容易多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啊!玩无刷控制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的这个板子是stm8啊

这是stm32的,你在x宝上找找吧,最好问清楚是不是能用stm8的电机库

网友(2018-04-09):
这个扳手的电机是什么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