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5KHzRFID 50cm*100cm线圈能不能识别50cm以上

楼主(2015-08-16):
如题: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实验或者项目,125KHz用一个大小为50cm*100cm的线圈,读卡距离能达到50cm以上?

网友:
以前做过10cm的,50cm没有试验过。楼主搭个demo试试

网友A:
我以前好像发过图片,读卡功力做大点就可以识别得到。 呵呵,,但难度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好像发过图片,读卡功力做大点就可以识别得到。 呵呵,,但难度不小 ...

嗯,我看到了,您之前那个是用13.56Mhz的RFID来的,估计功率放大会很困难。
如果用125KHz的那种卡功率放大不是问题,主要是没时间搭demo,不然就试一下了。

网友:
只要有用到的,困难都不是问题,,,呵

网友:
我提示一下,读卡大功力端,工作后与前板O合通信不就成了,有问题不是变成没问题了

网友:
你要做什么呢,弄这么大天线,准备弄多大功率呢

网友B(2015-11-28):
你可以淘宝上买个远距离的读卡器,30cm*30cm的外框,读标准白卡,大概有70cm的距离,我实际测试过,钱币卡距离会缩短点

网友(2016-02-26):
用hf 13.56M 的 15693,你这个线圈尺寸轻松一米五

网友:
13.56M 15693能轻松达到

网友C(2016-04-14):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淘宝上买个远距离的读卡器,30cm*30cm的外框,读标准白卡,大概有70cm的距离,我实际测试过,钱币卡 ...

能发下链接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发下链接吗?谢谢。

有广告嫌疑,自己淘宝搜下吧,很多
关键字:远距离125K读卡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广告嫌疑,自己淘宝搜下吧,很多
关键字:远距离125K读卡器

谢谢,这个读卡器的速度怎么样,读一次ID要多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读卡器的速度怎么样,读一次ID要多长时间。

串口输出的,没感觉到延迟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输出的,没感觉到延迟什么的

要操作卡,是不是先要对它进行充电,电压2.0V后才能操作?这段时间要多长。

网友:
ID卡不需要操作指令,卡暴露在天线场强中,只要几个ms,就能出来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