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布线时,我看别人在下面都是打了很多孔和铺地,不这样做

楼主(2015-08-16):
不这样做可以么?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
简单地理解应该就是让地的电压尽可能保持相同吧,特别是射频板在馈地点附近需要等间距打孔

网友:
从反面漏锡,让芯片背面的焊盘与地相连:)
我瞎说的哈

网友:
同意LS,为了焊接方便。

网友:
降低地的阻抗

网友:
E-PAD地接好,散热?对信号而言地的完整性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