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二十年了(电子表不准)

楼主(2015-08-16):
没搞错的话,电子表和时英表的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32768晶振。
然尔,
同为20几元的地滩货,时英表非常准;
电子表非常不准。一天差三五分钟的很正常。
想要走的准的电子表价钱至少要过百了。说明电子表要做的精确技术上不是问题。
为什么时英表可以做的又精确又便宜?
电脑的板载时钟做的也很烂,一天差一两分钟很常见。

WHY???

网友:
电子表大都是塑料外壳和塑料机芯,导热性能不良,石英表大都是金属机芯和金属外壳,手腕的温度起到恒温作用,所以石英表比较准。

网友A:
LZ小心ID不保呀

网友:
youku上面有个系列视频,讲的是日本制造,其中一期是讲石英钟表的,不知道国产的石英表有没有这样的流程

石英表的电路板组装完成后,在流水线上使用探针测试,用频率计进行测频,根据测出来的偏差,电脑算出来补偿电容数值,由机器手吸取电容并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小心ID不保呀

有括号。
你反应过度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以前用单片机挂个32768晶体,也是总是不准。

网友:
温度影响?
我用单片机做的钟一天也就差个一秒的样子呀.
改变晶振旁的两个电容可以调节速度.

网友:
确实如此,所以我喜欢把电脑主板上的晶体拆下来换在走的不准的电子钟上。还有市面上的32768晶体有两种,一种是配6pf的电容,另一种是配12pf的电容。

网友:
主要还是晶振的精度问题

网友B:
   晶振的温度等级,PPM的概念,高稳定度的晶振很贵的,几十块都有,所以几百的电子表才准很正常

网友:
我把5PPM的晶振换到走时不准的 温湿度计,定时开关 上面,换了后挺准,一年下来偏差也不超过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的温度等级,PPM的概念,高稳定度的晶振很贵的,几十块都有,所以几百的电子表才准很正常 ...

解释不了为什么很便宜的石英表很准。
石英表不准才是怪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释不了为什么很便宜的石英表很准。
石英表不准才是怪事。

你的样品数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样品数量不够……

你这个说法似乎是对的。
目前我看到的地摊货电子表不好统计,十几块总是有的,没见过准的(一天快慢一分钟算是好表)。
同价位的石英表应该见过三五块,似乎都不错,个把月感觉不到时间差(意思就是说一个月的时间左右,误差不会超过一分钟。)

不太清楚“样本数量足够”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
把台式机网线拔了,系统时间一天偏差二三十秒似乎也是常事。

网友D:
制造石英表的工艺要比电子表高一些,电子表直接牛屎谁能都做,结果做滥,石英表机芯精密得多工艺门槛高一些,不是谁都能做,品质控制相对好一些,电子表机芯一块钱左右,石英表机芯最少得五六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制造石英表的工艺要比电子表高一些,电子表直接牛屎谁能都做,结果做滥,石英表机芯精密得多工艺门槛高一些 ...

电子表和石英表,不是同一种东西吗?

网友:
在我理解中,电子表是LCD的,石英表是走针的。。。

网友:
我买的石英表,似乎偏差也是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说法似乎是对的。
目前我看到的地摊货电子表不好统计,十几块总是有的,没见过准的(一天快慢一分 ...

十几个样本不足以说明问题,至少几百才能得出结论。至于具体要多少才算够,这个是统计学范畴,好像是要根据观测对象建模计算的。

我家的松下电饭锅从买来第一次开机设定时间后就再没调过时间,用了将近5年,现在误差不超过3分钟,而且是每天做饭高低温循环的环境下。但是我不敢说所有松下电饭锅的钟都是这么准的,有可能只是我运气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个样本不足以说明问题,至少几百才能得出结论。至于具体要多少才算够,这个是统计学范畴,好像是要根 ...

基于16楼的说法,可能全中国的生产低端电子表与石英表的零部件厂家就那么两三家。甚至只有一家。
也就是说,如果全中国的低端表都是这么有限的几个厂家生产的,并且这么多年没改过工艺,那么可以推断,中国的低端电子表100%都是不准的。
这也是有可能的。

至于外国的电子表,进入中国售价基本上就100+了,基本上都是挺准的。

这样推论的话,中国的表不准,外国的表准。

话说我还真的没有出国买几个地摊货看看。就怕出了国,买几块地摊表,一不小心就made in china了。

网友:
就晶振的ppm而已
别太神秘化了
制造晶体的公司牛
而不是生产产品的公司

网友:
我家的石英表也不准,经常走快10分钟,半个月。讨论这个问题完全没意义, 晶振等级好就准, 有温补的,有恒温的,有原子钟, 看自己的口袋掏钱,几万块的原子钟可以做到100年误差1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于16楼的说法,可能全中国的生产低端电子表与石英表的零部件厂家就那么两三家。甚至只有一家。
也就是 ...

准不准和生产电子表的厂家没关系,主要看晶体的误差,32768晶体不可能全国就几家在做,但做得好的可能真的全国只有几家。

网友E:
以前电子表的价格相对物价来说是高的有利润,所以当时的电子表工艺齐全,最后要测晶体频率,通过电容来校准,甚至有些表里是可调电容,调起来更方便,现在做烂了,根本不调了,石英表不一样,有一个电机的,这个转动有个惯性,和摆锤一样,和机械精度等有关系,所以反而更准,机械的只能越做越准,测石英的仪器甚至表往测试盘上一放就能显示出当前晶体真实的频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电子表的价格相对物价来说是高的有利润,所以当时的电子表工艺齐全,最后要测晶体频率,通过电容来校准 ...

我读书少,你表骗我

网友(2015-09-30):
引用 网友F:
我读书少,你表骗我

有可调电容的我见过。

网友:
以前做的产品有时钟功能,要求误差小于+/-0.5S/day。

产线使用石英中标校准仪检测PCBA的时间精度,可以直接显示日误差。

只要大于上述标准,就会增减电容进行补偿。

产线的工人都很熟练了,看一下误差值,就知道该补多大的电容上去了。

组装完成后,还需要再进行一次全检,不良品返工,确保误差小于标准值。

成品还要进行抽检,不良率高于标准,整批都要重检。

楼主的疑惑,其实就是有些工厂省去了校准的工序。

网友:
上大学时花钱换了块电子表,打开盖发现有电容可调,就每星期调一次,最后三年几乎没有误差(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对)。

网友(2015-12-03):
不错的,晶振原因

网友:
还有2个补偿电容

网友:
电子表非常不准。一天差三五分钟的很正常。

上世纪80年代买的玩具电子表也没有差到你这么多。

网友:
刚买了个casio 电子表准的很。

网友: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纠结于走时精度的问题

网友:
我见过LCD工厂是通过无线测量石英频率,通过加减电容校准方法来做。指针的没有见过。

网友(2016-02-01):
晶振精度等级不同,可以调整晶振两极接地的谐振电容微调震荡频率.

网友:
我用了电波手表,从此不再纠结这些问题了

网友:
矫情,同样是八点钟。石英表时针指到八附近,分针也大约在12点钟位置,你一眼看去没差多少。但是到了电子表显示的7:59 一眼看去跟8:00 差太远。不准。

网友:
石英表的意思就是使用了石英晶体振荡器的表 简称 使用了晶振的表
至于说走针 和走数码管 无所谓另一种显示技术 与准予不准毫无干系!
只要是晶体震荡准 都准的  偏差大 都不准

网友: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
迪卡侬79买的电子表,用了3个月,不说分秒不差,但基本没有明显的误差(手机GPS时间比较得出)
戴表的时间大约不到1/3,一天只有上班8小时戴表,周末不戴

网友:
有一种校时,叫电波校时,中国是邱波

网友:
生产电子表的厂家有国标,好像每月正负30秒吧?
主板的时间有国标限制吗?

网友(2016-04-02):
晶振温飘 严重,换内置晶振温度补偿的时钟芯片

网友:
大家讨论的晶振的精度,温漂。有没有考虑过供电的电池问题?我就发现新电池时候钟表走时比较准确,当电池快要报废时候,走时比较慢。

网友:
用低ppm的晶振荡,或带温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