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的RCA输出直接接到耳机插头上的音效像是磁带慢放

楼主(2015-08-16):
DVR的RCA参数是 线性电平 阻抗1K欧姆
音响输入阻抗是 4欧姆

询问海康客服,说是这种情况就是因为阻抗不匹配造成的,确实是这回事吗?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
感觉这个应该是回放系统的时钟设置的不对,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播放系统始终不对,是DVR内部的问题!!个人感觉

楼主:
最终还是我的电脑的原因,好像是升级win10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