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Zwiki-W7500学习(2)使用SPI读取DS18B20

楼主(2015-08-16):
距离第一次测试,已经很久了,这次带来的是使用SPI读取DS18B20的温度
我们知道ds18b20需要很严格的时序,一般用纯软件的做法,当然效果不是很好,也有用串口的。我支持利用SPI,好处是,读取时不需要关中断。7500带有两个SPI口,支持DMA,FIFO。
因为这个芯片的DMA我不是很熟悉,所以就用了FIFO,为了保证连续发送,所以这个实现需要一个250us秒的定时器,当然,如果你循环周期永远不会大于380,那么在主循环中调用就可以。
直接上代码吧,写起来发现很费劲。
#include "spidrv.h"
#include "W7500x.h"
    /* < SSP_StructInit default values
       SSP_InitStructure.SSP_SerialClockRate   = 0x00;
       SSP_InitStructure.SSP_FrameFormat       = SSP_FrameFormat_MO;
       SSP_InitStructure.SSP_CPHA              = SSP_CPHA_1Edge;
       SSP_InitStructure.SSP_CPOL              = SSP_CPOL_Low;
       SSP_InitStructure.SSP_DataSize          = SSP_DataSize_8b;
       SSP_InitStructure.SSP_SOD               = SSP_SOD_RESET;
       SSP_InitStructure.SSP_Mode              = SSP_Mode_Master;
       SSP_InitStructure.SSP_NSS               = SSP_NSS_Hard;
       SSP_InitStructure.SSP_LBM               = SSP_LBM_RESET;
       SSP_InitStructure.SSP_SSE               = SSP_SSE_SET;
       SSP_InitStructure.SSP_BaudRatePrescaler = SSP_BaudRatePrescaler_2;
    */
static u32t _fsm = 0;
static struct timer _timer;

static SSP_InitTypeDef SSP1_InitStructure;
void spi_init(void) {
    _fsm = 0;
    /* SSP0 Init -- SSP Master */
    //SSP_StructInit(&SSP0_InitStructure);
    //SSP0_InitStructure.SSP_FrameFormat  = SSP_FrameFormat_MO; // Motorora SPI mode
    //SSP0_InitStructure.SSP_DataSize = SSP_DataSize_16b;
    //SSP_Init(SSP0,&SSP0_InitStructure);

    /* SSP1 Init -- SSP Slave */
    SSP_StructInit(&SSP1_InitStructure);
    SSP1_InitStructure.SSP_DataSize          = SSP_DataSize_16b;
    SSP1_InitStructure.SSP_BaudRatePrescaler = SSP_BaudRatePrescaler_254;// SSP_BaudRatePrescaler_254;
    SSP1_InitStructure.SSP_Mode              = SSP_Mode_Master;
    SSP1_InitStructure.SSP_CPOL              = SSP_CPOL_Low;//SSP_CPOL_High;

    SSP1_InitStructure.SSP_FrameFormat       = SSP_FrameFormat_MO;
    SSP1_InitStructure.SSP_CPHA              = SSP_CPHA_2Edge;

    SSP_Init(SSP0,&SSP1_InitStructure);
    //SSP0->DMACR= 0x03;
    //bsp_set_spi1_speed(SPI_SPEED_256);

    //*(u32t *)(0x41003020) = 0x32;

    *(u32t *)(0x4100301c) = 0x32;

}
#define ff1  0xffff
#define ff2  ff1, ff1
#define ff3  ff1, ff2
#define ff4  ff1, ff3
#define ff5  ff1, ff4
#define ff6  ff1, ff5
#define ff7  ff1, ff6
#define ff8  ff1, ff7
#define ff9  ff1, ff8
#define ff10  ff1, ff9

#define zz1  0x0
#define zz2  zz1, zz1
#define zz3  zz1, zz2
#define zz4  zz1, zz3
#define zz5  zz1, zz4
#define zz6  zz1, zz5
#define zz7  zz1, zz6
#define zz8  zz1, zz7
#define zz9  zz1, zz8
#define zz10  zz1, zz9
#define zz11  zz1, zz10
//3.5us
//16 ->56
//rst 500us  -> 9个0x0000;
//rst wait 15-60us ->2个0xffff
//rst read 0xffff  read value
// 9个0xffff;
//, 0xffff
//, 0xffff
#define WRITE1  0x7fff, 0xffff
#define WRITE0  0x0000, 0xffff

//write 1
//0x1fff, 0xffff
//write 0
//0x0000, 0x0fff
//, 0xffff, 0xffff
#define RD1    0x7fff, 0xffff
#define RD2    RD1, RD1
#define RD3    RD1, RD2
#define RD4    RD1, RD3
#define RD5    RD1, RD4
#define RD6    RD1, RD5
#define RD7    RD1, RD6
#define RD8    RD1, RD7

//read 0x7fff, 0xffff
//0x2000 & ,如果== 0,

//16
//CC

#define SKIPADDR WRITE0, WRITE0, WRITE1, WRITE1, WRITE0, WRITE0, WRITE1, WRITE1
//44
#define CONVERT  WRITE0, WRITE0, WRITE1, WRITE0, WRITE0, WRITE0, WRITE1, WRITE0
//BE 1011 1110
#define RCMD     WRITE0, WRITE1, WRITE1, WRITE1, WRITE1, WRITE1, WRITE0, WRITE1
/*
#define SKIPADDR WRITE1, WRITE1, WRITE0, WRITE0, WRITE1, WRITE1, WRITE0, WRITE0
//44
#define CONVERT  WRITE0, WRITE1, WRITE0, WRITE0, WRITE0, WRITE1, WRITE0, WRITE0
//BE 1011 1110
#define RCMD     WRITE1, WRITE0, WRITE1, WRITE1, WRITE1, WRITE1, WRITE1, WRITE0
*/
#define BUFLENGTH (36 + 88 + 5 + 88)

#define DSDATA1_LENGTH    (27 + 16 * 2)
#define DSDATA2_LENGTH    (27 + 16 * 2 + 16 * 9)

const u16t dsdata1[DSDATA1_LENGTH] = { ff7, zz11, ff9, SKIPADDR, CONVERT  };
const u16t dsdata2[DSDATA2_LENGTH] = { ff7, zz11, ff9, SKIPADDR, RCMD, RD8, RD8, RD8, RD8,  RD8,  RD8, RD8,  RD8,  RD8};

#define MAXBUFLENGTH  (DSDATA1_LENGTH + DSDATA2_LENGTH + DSDATA3_LENGTH + DSDATA4_LENGTH)
#define DATA_OFFSET    (DSDATA1_LENGTH + DSDATA2_LENGTH)
static u8t _rbuf[10];
static s32t index, rindex;

//CRC = X8 + X5 + X4 + 1
const u8t Crc8Table [256]={
0,  94, 188,  226,  97,  63,  221,  131,  194,  156,  126,  32,  163,  253,  31,  65,
157,  195,  33,  127,  252,  162,  64,  30,  95,  1,  227,  189,  62,  96,  130,  220,
35,  125,  159,  193,  66,  28,  254,  160,  225,  191,  93,  3,  128,  222,  60,  98,
190,  224,  2,  92,  223,  129,  99,  61,  124,  34,  192,  158,  29,  67,  161,  255,
70,  24,  250,  164,  39,  121,  155,  197,  132,  218,  56,  102,  229,  187,  89,  7,
219,  133, 103,  57,  186,  228,  6,  88,  25,  71,  165,  251,  120,  38,  196,  154,
101,  59, 217,  135,  4,  90,  184,  230,  167,  249,  27,  69,  198,  152,  122,  36,
248,  166, 68,  26,  153,  199,  37,  123,  58,  100,  134,  216,  91,  5,  231,  185,
140,  210, 48,  110,  237,  179,  81,  15,  78,  16,  242,  172,  47,  113,  147,  205,
17,  79,  173,  243,  112,  46,  204,  146,  211,  141,  111,  49,  178,  236,  14,  80,
175,  241, 19,  77,  206,  144,  114,  44,  109,  51,  209,  143,  12,  82,  176,  238,
50,  108,  142,  208,  83,  13,  239,  177,  240,  174,  76,  18,  145,  207,  45,  115,
202,  148, 118,  40,  171,  245,  23,  73,  8,  86,  180,  234,  105,  55,  213, 139,
87,  9,  235,  181,  54,  104,  138,  212,  149,  203,  41,  119,  244,  170,  72,  22,
233,  183,  85,  11,  136,  214,  52,  106,  43,  117,  151,  201,  74,  20,  246,  168,
116,  42,  200,  150,  21,  75,  169,  247,  182,  232,  10,  84,  215,  137,  107,  53};

u8t GetCRC(u8t *str, u32t length) {
    u8t crc_data=0;
    u32t i;
    for(i=0;i<length;i++) {  //查表校验
        crc_data = Crc8Table[crc_data^str[i]];
    }
    return (crc_data);
}

void spi_recive(void) {
    s32t t, r, i;
    while(SSP_GetFlagStatus(SSP0, SSP_FLAG_RNE) == SET) {
        t = (u16t)SSP_ReceiveData(SSP0);
        if ((rindex >= 0) && ((rindex & 0x01) == 0)) {
            t &= 0x0f00;
            i = rindex / 16;
            r = _rbuf[i];
            r >>= 1;
            r &= 0x7f;
            if (t == 0x0f00) {
                r |= 0x80;
            }
            _rbuf[i] = r;
        }
        rindex++;
    }
}
s32t wd;
void spi_process(void) {
    u8t temp;
    u8t TL,TH;
    s32t tem;

    TL = _rbuf[0]; // LSB
    TH = _rbuf[1]; // MSB

    if(TH>7) {
        TH=~TH;
        TL=~TL;
        temp=0;//温度为负
    }
    else {
        temp=1;//温度为正
    }
    tem=TH<<8 | TL; //获得不带符号位的11位温度值
    //转换 *0.625
    tem = tem*10000;
    tem = tem>>4;
    if(temp) {
        wd = tem;
    }
    else{
        wd = -tem;
    }
}

s32t spi_temperature(void){
    return wd;
}
#define FSM_INIT             0
#define FSM_READY            1
#define FSM_WAITFREE         2
#define FSM_SEND_DATA1       3
#define FSM_WAIT_DATA1_OK    4
#define FSM_SEND_DATA2       5
#define FSM_WAIT_DATA2_OK    6
#define FSM_WAIT_CONVERT     7

void spi_timerpoll(void) {
    if (_fsm == FSM_SEND_DATA1) {
        while((SSP_GetFlagStatus(SSP0, SSP_FLAG_TNF) == SET) && index < DSDATA1_LENGTH) {
            SSP_SendData(SSP0, dsdata1[index++]);
        }
        if(index >= (DSDATA1_LENGTH)) {
            timer_init(&_timer);
            _fsm = FSM_WAIT_DATA1_OK;
        }
    }
    else if (_fsm == FSM_SEND_DATA2) {
        spi_recive();
        while((SSP_GetFlagStatus(SSP0, SSP_FLAG_TNF) == SET) && index < DSDATA2_LENGTH) {
            SSP_SendData(SSP0, dsdata2[index++]);
        }
        spi_recive();
        if(index >= DSDATA2_LENGTH) {
            _fsm = FSM_WAIT_DATA2_OK;
        }
    }
}
void spi_service(void) {
    u32t temp_interrupt;

    temp_interrupt = (NVIC->ISPR[0]);
    (NVIC->ISPR[0]) = (u32t)0xFFFFFFFF;

    if ((_fsm == FSM_SEND_DATA1) || (_fsm == FSM_SEND_DATA2)) {
        (NVIC->ISPR[0]) = temp_interrupt;
        return;
    }

    (NVIC->ISPR[0]) = temp_interrupt;
    //CTX_EXIT();

    if (_fsm == FSM_READY) {
        if (timer_expired(&_timer, 9000)) {
            while(SSP_GetFlagStatus(SSP0, SSP_FLAG_RNE) == SET) {
                SSP_ReceiveData(SSP0);
            }
            printf("\r\nGetting Started\r\n");
            index = 0;
            _fsm = FSM_SEND_DATA1;
        }
    }
    else if(_fsm == FSM_WAIT_DATA1_OK) {
        if (timer_expired(&_timer, 1000)) {
            while(SSP_GetFlagStatus(SSP0, SSP_FLAG_RNE) == SET) {
                SSP_ReceiveData(SSP0);
            }
            index = 0;
            rindex = 16 * 9 - DSDATA2_LENGTH;
            _fsm = FSM_SEND_DATA2;
        }
    }
    else if(_fsm == FSM_WAIT_DATA2_OK) {
        spi_recive();
        if (SSP_GetFlagStatus(SSP0, SSP_FLAG_BSY)) {
            return;
        }
        spi_recive();
        /*
        t = _rbuf[0];
        t <<= 4;
        printf("SET __%d__%d\r\n", index, rindex);
        rindex /= 16;
        for(i = 0; i < rindex; i++){
            printf("%04X ", _rbuf[i]);
        }
        printf("\r\nSET END \r\n");*/
        if (GetCRC(_rbuf, 8) == _rbuf[8]) {
            spi_process();
            printf("Measuring success:%03d.%04d\r\n", wd / 10000, wd %10000);
            //printf("\r\nwd crc ok {%08d} \r\n", wd);
        }
        else {
            printf("Measurement fails\r\n");
        }
        _fsm = FSM_INIT;
    }
    else {
        timer_init(&_timer);
        _fsm = FSM_READY;
    }
}

楼主:
其中spi_timerpoll必须保证在380us内调用一次(我测试时放在一个250us的定时器里调用),spi_service放在主循环中调用

网友A:
W7500可以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7500可以买到了?

上次问了下,说可能比stm32f107便宜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W7500可以买到了?

我这个是在评估板上进行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