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A可调直流电源求推荐

楼主(2015-08-17):
最近实验室准备采购一台直流电源,目前要求的参数只有输出电流0-10A可调,预算为800元以内,大家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电压没说。

网友:
一般都是0~3A/0~5A,0~10A没听过,还有就是你要知道输出电压范围,国内品牌比较好的是三科

楼主:
输出电压能够大于12V就可以了,常用的就是12V以内,主要是电流要能达到10A。

网友:
800元的,要求不要太高,上淘宝看看吧。要好点上38度找个二手洋垃圾。

网友(2015-09-22):
双路电源 ,并联使用

网友:
艾德克斯 it6721, 60v 10A 150W, 可惜价格有点高, 快双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