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的路径编程软件是什么呢?还有控制软件?跟雕刻机不通用吧

楼主(2015-08-17):
G代码控制??

网友A:
看用什么贴片机了。国产山寨机,软件都是自制的,路径编程一般是导入pcb布线软件导出的原件坐标文件。个人自制的贴片机是什么方法都有了,我diy的贴片机,贴灯条的,都是简单重复动作,mach3编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什么贴片机了。国产山寨机,软件都是自制的,路径编程一般是导入pcb布线软件导出的原件坐标文件。个人 ...

嗯  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以做个PCB导出元件坐标文件 到G代码的转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以做个PCB导出元件坐标文件 到G代码的转换器

有国产的,个人出品的贴片机控制板的,带上位机软件。用的话,不如直接买块了,自己搞费时费力啊,一千块左右吧。另外记得网上有坐标转g代码的例程序的,其实代码很短,记得只有不到100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