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对电网的干扰

楼主(2015-08-17):
实验了一个电路板,前几天发现一个电风扇的启动 停止 对电路有影响,
基本判断是对电网的影响,

这个对220V 处理有什么好的滤波模块吗?

用了220V电源滤波器都不管用,

还实验用DC-DC模块也不成(在供电电源上处理)

网友:
这个电风扇一定是带  电子调速的

建议换成电感调速的,你的干扰辐射来自调速器

楼主:
我是想 我的板子 能否加什么模块滤除这干扰 不是去改变风扇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把你板子电源部分原理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