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霍尔传感器BLDC的FOC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17):
有这样一个应用:一个BLDC,内部集成有3个霍尔传感器,同轴组合集成一个光电增量编码器,用来实现低速(正负20RPM)范围内的恒扭矩(扭矩估计60mNm以内)输出,或者说,只是通过它驱动一个类似齿轮齿条机构来提供一个恒定的拉力(并非运动部件的驱动力,由其他电机负责驱动),并且持续检测位移。要求不能有扭矩波动。

问题如下:

1)相对6步方波的方式,FOC方式是否可以将扭矩波动做到最小?通常说的扭矩波动主要是由换相引起的吗?FOC能消除齿槽效应吗?

2)MAXON有种空心杯BLDC,厂家的资料说是无齿槽效应,如果采用简单的方波驱动方式,会有扭矩波动吗?

3)考虑到工作转速很低(小于1HZ,包括堵转也是工作状态之一),实施FOC方案的话,有无更简单的算法?TI 的instaSPIN那种针对无传感器的似乎不合适也不必要。

网友A:
FOC的驱动电流是正弦波,转矩脉动相比方波电流的六步法来说小得多,换向转矩脉动是一部分,此外方波驱动本身电流是方波,在非换向的时候也会有转矩脉动。

只要是方波驱动,无论有没有齿槽效应,一样有转矩脉动。

既然你的BLDC有传感器,低速下实现FOC应该不太困难。FOC控制要请教mandylion2008大神

网友:
看你的应用,相当于就是伺服控制的要求了,当然最好是使用标准的伺服控制器咯。
如果成本要求非常高,堵转扭矩在额定扭矩附近,高频注入的foc倒也是可以的。
齿槽扭矩只是电机设计上的问题,伺服控制上是要求齿槽扭矩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C的驱动电流是正弦波,转矩脉动相比方波电流的六步法来说小得多,换向转矩脉动是一部分,此外方波驱动本 ...

FOC的驱动电流是正弦波,转矩脉动相比方波电流的六步法来说小得多,换向转矩脉动是一部分,此外方波驱动本身电流是方波,在非换向的时候也会有转矩脉动。--------最后这里说的转矩脉动是否就是齿槽效应?我理解的齿槽效应是由绕组和磁铁的几何分布相关的,MAXON资料说是空心杯的绕制方式能消除这种效应。

只要是方波驱动,无论有没有齿槽效应,一样有转矩脉动。----------能否理解成换相瞬间磁场方向突变所致?

网友A:
非换向脉动的机理我也不是很清楚,曾经在一篇论文看到过。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换向脉动的机理我也不是很清楚,曾经在一篇论文看到过。

没错。

再请教:是否FOC驱动方式可以避免齿槽效应?例如那种非空心杯绕组的BLDC也能获得无齿槽效应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是否FOC驱动方式可以避免齿槽效应?例如那种非空心杯绕组的BLDC也能获得无齿槽效应的结果? ...

应该不可以吧,FOC只是保证相电流为正弦波形,跟齿槽效应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齿槽效应是电机本身定子开槽引起的,和控制没关系。

楼主:
楼上两位:FOC的方式下,对转子磁铁来说不是一个恒定的磁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FOC的方式下,对转子磁铁来说不是一个恒定的磁场么?

只能保证由定子绕组通电产生的磁场是恒定的,但不能保证加上齿槽效应之后合成的磁场也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