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mx6q_sabresd 怎么添加mipi接口屏驱动动配置

楼主(2015-08-17):
imx6q mx6q_sabresd
怎么添加mipi接口屏的配置

static void mx6_reset_mipi_dsi(void)
{
        gpio_set_value(SABRESD_DISP_PWR_EN, 1);
        gpio_set_value(SABRESD_DISP_RST_B, 1);
        udelay(10);
        gpio_set_value(SABRESD_DISP_RST_B, 0);
        udelay(50);
        gpio_set_value(SABRESD_DISP_RST_B, 1);

        /*
         * it needs to delay 120ms minimum for reset complete
         */
        msleep(120);
}

static struct mipi_dsi_platform_data mipi_dsi_pdata = {
        .ipu_id                = 0,
        .disp_id        = 1,
        .lcd_panel        = "TRULY-WVGA",//这个要设置为屏的名字是吗?
        .reset                = mx6_reset_mipi_dsi,
};

static struct ipuv3_fb_platform_data sabresd_fb_data[] = {
        { /*fb0*/
        .disp_dev = "mipi_dsi",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24,
        .mode_str = "TRULY-WVGA",//这个和上面的名字有什么不同吗?
        .default_bpp = 24,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
.........

static struct mipi_dsi_match_lcd mipi_dsi_lcd_db[] = {
#ifdef CONFIG_FB_MXC_TRULY_WVGA_SYNC_PANEL
        {
        "TRULY-WVGA",
        {mipid_hx8369_get_lcd_videomode, mipid_hx8369_lcd_setup}//hx8369对应的是屏还是芯片。我这里需要怎么更改?
        },
#endif
        {
        "", {NULL, NULL}
        }
};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mipi screen你可以到我们的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community/imx/content中查看更多的帖子。同时也可以在英文论坛上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