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嘉立创,焊盘的孔可以设计成椭圆的吗?

楼主(2015-08-17):
请教嘉立创,焊盘的孔可以设计成椭圆的吗?
有什么要求、限制?

楼主:
我用的是AD14,软件里面可以设置椭圆的孔,但不知道做出来会怎么样?

网友:
以前我也这样画过,不行,做出来只有中间一个孔,只能用圆焊盘堆叠的方式来画长条形的焊盘。

网友:
PCB是类似于印刷的方式进行生产。

所以,只要是打印机(光绘)能打印出来的,任何形状的线条、铜皮都能100%生产出来。

只有孔才有限制:小批量都是电脑钻孔,园形才好加工:异形孔需要开模,冲孔。

楼主:
我现在到嘉立创做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可以做椭圆孔的,

网友:
别说椭圆,三角形的都给你做。

网友:
椭圆形没问题,我做过

网友:
做过,不止jlc,华强之类的都可以做的

楼主:
问了嘉立创说是太小的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嘉立创说是太小的做不了

你得多小的椭圆盘啊,不能做说明那应该是太小铣的时候钻头容易断

楼主:
嘉立创说0.65以下不能做,有能做的吗?

网友:
不规则孔要用铣刀铣,铣刀不能太细,否则容易断刀。

楼主:
我看了PCB设计准则,上面写0.6mm以下不能做

网友A:
2014年4月候工:     这样画出来的,会做成有铜孔;方孔做不了。做椭圆孔或圆孔;圆孔方焊盘,或圆孔圆焊盘。中间方孔,那是做不了的。DXP或PDAS都可以按上面样子画出来,做成通孔焊盘。这类槽孔是钻孔钻出来的, 中间的这个是孔径,最小0.3mm(是要钻头钻的),外面的焊盘是外环,也可叫焊环,单边6mil。

但是: Protelr不一样。protel不能直接画长孔,得用圆孔堆叠。 就像这种。圆孔堆放同一水平的一排,就成长孔了。软件里分别在这两个层画出来:通孔是Mutilay;表贴焊盘是Top layer或Bottom layer。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了呢

换了个浏览器,终于以附件的形式传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4年4月候工:     这样画出来的,会做成有铜孔;方孔做不了。做椭圆孔或圆孔;圆孔方焊盘,或圆孔圆焊盘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