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下自制的1拖16 cc2541离线批量烧录器

楼主(2015-08-17):
最近有个项目用到了TI的cc2541来做BLE设备,功能完成后发现找不到合适的量产烧录工具。我理想的批量烧录器是1拖16的离线烧录器,并行,也就是1拖1和1拖16时间基本没差别。

查了下TI e2e论坛上有推荐gangpro-CC,不过只有1拖6,而且价格在3000以上。。
某宝上搜到有1拖16,1拖32的离线烧录器(不过其实是8路并行),而且看上去是TI官方出的,不过价格也贵得多,要7000和10000。。
21ic上也看到有人做的1拖3烧录器,不过感觉1拖3略少。

于是决定自己做个1拖16的并行离线烧录器!
看了下CC2541的手册的debug接口部分,感觉用单片机应该不难实现,只是并行烧写速度快慢的问题。
毕竟单片机一般是单核,即使用了RTOS,也只是底下时间片轮转,其实还是串行的,
        做出16路也是相当于16路串行,时间会很长。。

…………此处略去1024字节调试过程…………
…………此处略去2048字节优化过程…………

最后优化得想吐了,回头一看烧写速度是初次可用版本的50多倍,优化就到此为止了。
试验用的是微信智能硬件的固件wechat.bin, 140KB左右大小,1拖16并行烧录
    仅烧录的话,只需要2秒~
    烧录并读出校验的话,只需要8.5秒~

秀下果照:
(图中只连接了12个模块,所以有4路是ERR的;
另外由于画板是在写程序之前,没有考虑到程序的优化,引脚连得比较随意,
导致加上这四路后反而会降低30%的速度,所以演示的时候就不连了)

优酷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xMjAyNDU4MA==.html

网友A:
楼主,你的蓝牙模块在哪里买的,性能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蓝牙模块在哪里买的,性能咋样?

这个蓝牙模块是做小样的时候随便买的,性能可以,距离50m左右
后来自己画模块,调天线费了一阵子,也做到50多米了~

网友B:
看上去不错。准备开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蓝牙模块是做小样的时候随便买的,性能可以,距离50m左右
后来自己画模块,调天线费了一阵子,也做到 ...

这么厉害?我们用的只有10米远,能否私信给我购买地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我们用的只有10米远,能否私信给我购买地址。谢谢。

10m?是自己画的?
一般市面上卖的,就算天线不优化也至少20m啊。。
你某宝上随便找个都行,找我买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错。准备开源?

批量烧录器肯定是商业用途的,普通爱好者拿去也没用,所以就不开源了

网友:
50m,功率多少

楼主:
就是默认0dbm功率啊,要是加了PA有百来米的
为什么大家对BLE通信距离达到50m会特别关注。。这不是很正常的距离吗。。

网友C:
楼主这烧录器准备一个卖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烧录器准备一个卖多少钱?

做这个本来只是为了方便自己烧录哈,如果要卖的话就按它能节省的烧录费算吧!

我这个并行烧录16片的时间和原来烧录一片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说现在烧录一天抵得上原来烧录16天。
按一片烧录128KB计算,15秒烧一批,一个小工一天可以烧 4*60*8*16 = 30720个,差不多是3W个吧。
外发烧录价格一般在每片 五分 到 两毛,3W片外发烧录价格和雇小工烧16天价格也差不多,只是量大会更便宜。

我觉得价格就按烧录器一天烧录芯片可以节省的成本来算比较合理,这个价格区间也是市面上常见的一拖四的烧录器价格。

网友D:
学习一下高通的做法比较好,按客户产品的卖价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高通的做法比较好,按客户产品的卖价抽。

这不符合国情呢,要是比外发烧录贵,国内的小厂主谁会买烧录器啊。。
我这边倒是有和其他公司合作开发的案子,是按毛利分成的,市场、研发、销售 都按商量好规则的分成~
高通的做法目前只能仰慕了貌似。。

网友E:
楼主可以来源初级一对一烧写给大家玩 提供基本烧写时序 有心人自己去解决细节和性能问题 一对多是商业版本 要真金白银买

网友F:
我最近正需要这货,能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来源初级一对一烧写给大家玩 提供基本烧写时序 有心人自己去解决细节和性能问题 一对多是商业版本  ...

恩,这个有点像PC软件的试用版和正式版~
其实TI的官方文档里已经有对调试接口的详细说明了呢,甚至给出了伪代码和代码片段,想要研究下的同学可以参考以下文档:
1. cc2541 user's guide, 第三章,详细介绍了调试接口的通信时序,调试命令,flash编程流程。
2. CC1110_CC2430_CC2510_Debug_and_programming_Interface_Specifications, 这系列芯片和cc2541是相同调试接口的,这个文档给出了调试接口实现的伪代码和部分代码片段,只要将伪代码在你的平台上具体实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正需要这货,能出售?

可以的,不过目前只有几块焊接好的样品,需要的话可以站短我联系方式,我来联系你

楼主:
@阿莫, 不知道阿莫论坛有捐赠链接不,在坛子上卖出去的板子可以给阿莫留两点返利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默认0dbm功率啊,要是加了PA有百来米的
为什么大家对BLE通信距离达到50m会特别关注。。这不是很正常 ...

- -上次听舍友说他做了0DB 8、9米,说官方标注0db是10米,我呗忽悠了?

网友:
曾经自己做过24L01,也不超过10米

网友:
期待楼主开元试用版!

网友D:
LZ做的这个只能烧TI的这款么?搞个能烧M0\M3\M4的吧,这些才有更大的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 -上次听舍友说他做了0DB 8、9米,说官方标注0db是10米,我呗忽悠了?

显然被忽悠了。。理论公式计算,在自由空间里传播,0dbm可以到上千米!
当然实际做出来有100m就很不错了。。
另外,直接抄TI官方天线是不行的哦,TI官方是4层板的,很多人为省成本画成两层板,天线参数就会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做的这个只能烧TI的这款么?搞个能烧M0\M3\M4的吧,这些才有更大的市场。

这个只是自己项目需要才做的,因为CC25xx是非标的调试接口,所以是个细分市场。
M0/3/4是标准的jtag/swd接口,做的人很多,也不想去凑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做的这个只能烧TI的这款么?搞个能烧M0\M3\M4的吧,这些才有更大的市场。

楼主主业不是做多功能烧写器的。。。

网友H:
给个思路吧。用什么来切换信号、路数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个思路吧。用什么来切换信号、路数

并行的,不用切换路数;要切换路数那实际是串行的了

网友I(2016-09-20):
完全是io口来模拟时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完全是io口来模拟时序嘛?

是啊,汇编优化速度

网友:
想请问下楼主,,并行的,,如果校验烧进去的数据呢,,假设其中一个烧录数据错误,那该如何区分,如何处理呢.

网友:
楼主,cc2540测试50米是什么测试环境啊?

网友(2020-01-04):
批量烧录器还卖么? 能留个电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