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20v交流电机正反转设计方案??

楼主(2015-08-17):
求一可靠方案:带刹车单相交流电机5IK120GU-CMF,120w,220v,额定电流0.92A,需要手动控制正反转,操作比较频繁,请大侠们帮忙出个方案,谢谢了!本人自己的构思是用2个欧姆龙的功率继电器G2R-1-E,单极,感性负载8A,阻性负载16A,分别做电源开关和正反转切换,不知可行否?另外不知道刹车用的线圈电流和功率多大,可以和电源开关使用用一个继电器不?这样可以实现启动电机同时消除刹车以及停止后马上刹车。

网友:
这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网友:
手动,倒顺开关

网友A:
用三个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
参考全自动洗衣机

网友:
参考电脑绣花机换色板

网友B:
用继电器就是可能会碰到单片机的死机复位的疑难杂症,建议用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继电器就是可能会碰到单片机的死机复位的疑难杂症,建议用可控硅

采用光耦全隔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个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就是刹车自己用一个继电器?有这样想,但是怕继电器不同步,如电机继电器先启或者刹车继电器损坏的情况下,会不会是相当于启动后堵转的,会不会烧毁电机呢?

楼主:
没人给意见了?

网友C:
我也觉得继电器不好,之前用过继电器控制打电流,遇到各种干扰,本来继电器的电流页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继电器不好,之前用过继电器控制打电流,遇到各种干扰,本来继电器的电流页比较大 ...

由于需要平繁的正反转,用继电器怕不耐用,固态继电器查找了一下,欧姆龙板载的电流都是比较小,找不到合适的型号,现在打算用可控硅自己搭建,有一个问题,触发可控硅的时候一般是在交流电流为0的时候,启停电机时感应电势最小是吧?可找的光耦基本上都是电压过零的,不知道有没电流过零的光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需要平繁的正反转,用继电器怕不耐用,固态继电器查找了一下,欧姆龙板载的电流都是比较小,找不到合 ...

这个就不知道了。。没用过那个,光耦我也只用过简单的隔离,效果一般,速度会受到影响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C0AXI5tE0fTKDxj_GyK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RXuuT3aEeXrZG85dl07UwtsC6tSfZP0m-0jn9hWgW5tlP-Z6vXMWfUOz7wwmJt3goZk ...

你的原理图里面的光耦是过零检测的吗?为什么需要用过零的呢?电压过零的时候电流不是最大吗?然后电机的感应不是最大吗?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原理图里面的光耦是过零检测的吗?为什么需要用过零的呢?电压过零的时候电流不是最大吗?然后电机的 ...

这个方案已经在绣花机上面用了20年了,很少坏,最多就是烧bta0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原理图里面的光耦是过零检测的吗?为什么需要用过零的呢?电压过零的时候电流不是最大吗?然后电机的 ...

附图是我已连续出货 20 几年的摄影用 棚内闪光灯,就是有把雨伞反射那种,1600uF450V的高压储能电容,并联6个,将近1万uF,若不用过零,我那BTA16将承受不了闪光灯放空电, 1.5秒内重新充满电的电流.

网友:
觉得这个可供参考,移相电容上串联的保护电感不能省,否则烧可控硅。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7%94%B5%E6%9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