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信号放大,一致性不好的问题

楼主(2015-08-17):
现在用红外发射管,和接收三极管采集信号,然后经过两级放大,最终发现出来的信号一致性不好,请问大侠们,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加屏蔽,加AGC

网友:
啥信号呀,用电视机遥控器的方式行不,调到38K上

网友:
加可调电阻 手动调放大倍数

网友:
pwm控制,软件动态调整解决一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