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FFT的么?分辨率小于1HZ是不是采样时间必须大于1s?

楼主(2015-08-18):
最近在做定点FFT,网上找了些资料,关于分辨率的计算都是:
分辨率=采样率/采样点数
按这样计算,假如用512HZ的采样率采样512点做FFT,那分辨率就是1HZ;
512HZ采样256点做FFT,那分辨率就是2HZ;
那如果我现在想要0.5HZ的分辨率,按上面计算的话,
512HZ的采样率采样1024个点,这样的话,采样时间就需要2s,
那岂不是说,FFT的速度,反而计算花的时间不是很多(例如STM32,24MHZ,计算1024点才要4.174ms),多的是在采样上了,
小于1HZ的分辨率,采样时间都要大于1S?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有什么办法让小于1HZ的分辨率,采样小于1s呢?

网友A:
0.5Hz的信号 2秒钟才一个完整周期,即便不用FFT,想要还原这0.5Hz的信号,也要至少采集2秒的数据啊。
反正传统方法就是这个样的。

至于有没有其他的办法,等高手解答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5Hz的信号 2秒钟才一个完整周期,即便不用FFT,想要还原这0.5Hz的信号,也要至少采集2秒的数据啊。
反正 ...

没错,原理上就是这样的。
无论如何,至少都得采到完整的一个周期。不能更少了。
你在前半个周期内就算采了再多的点,怎么知道后半个周期的波形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原理上就是这样的。
无论如何,至少都得采到完整的一个周期。不能更少了。
你在前半个周期内就算采 ...

网上搜提高分辨率,有人说用补零,不过零也是数据,补零后信号就变了,
但是我想,如果对半补数呢?
比如512HZ采1024个数,前512个数和后512个数一样,
这样有了1024个数,但是只采了512次,不知这样分辨率会降多少,应该比补零好很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提高分辨率,有人说用补零,不过零也是数据,补零后信号就变了,
但是我想,如果对半补数呢?
比如 ...

补零提高的不是实际有效分辨率,只是显示分辨率而已

比如假设有两个信号,为110Hz和111Hz,采样率为1KHz,实际采样200个点,补零到1K个,这样fft的step确实是1Hz,但是还是没法分辨出110Hz和111Hz,只会看到一个峰值而已

网友C:
sample time = N/fs = 1/(fs/N) 一般的 分辨率和采样时间互为倒数,采样补0这类方法会导致频谱泄露,我想 lz需要的是数据输出速率ODR>1hz 所以无需采样完成,只要保证每次运算中是连续的fs个采样点即可

例:
0s : fft(y(-0.5,0.5))
0.5s : fft(y(0,1))
1s : fft(y(0.5,1.5))

编辑原因:补充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mple time = N/fs = 1/(fs/N) 一般的 分辨率和采样时间互为倒数,采样补0这类方法会导致频谱泄露,我想 l ...

除第一次之外,以后当然可以这么干
反正结果你拿来计算FFT所用的数据确实还是长度超过1秒的啊,没有违反物理规则。

网友:
欠采样技术以低于奈奎斯特采样频率 K 倍的采样频率进行无失真的采样过程。从频域上分
析 , 信号的欠采样过程其实就是原信号频谱沿频率轴的搬移过程 , 要使信号不失真 , 则要求
采样信号频谱在整个频域内不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mple time = N/fs = 1/(fs/N) 一般的 分辨率和采样时间互为倒数,采样补0这类方法会导致频谱泄露,我想 l ...

意思是除第一次外,后面的每一秒采的数都和前面的一秒采的数拼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除第一次外,后面的每一秒采的数都和前面的一秒采的数拼接?

没错。
如果你的应用对于延迟不要求,你还可以再狠一点,缓存之前3秒的数据,加最新一秒,总计4秒的数据来计算FFT,这样可以得到1/4Hz的分辨率
后果是,第一次上电,要等第四秒才能见到正确的数据;如果输入信号的频率改变了,你也要到第四秒才完全刷新。

网友:
楼主的问题涉及到两个概念,1是耐采样率,2是欠采样。对于第一个,实际上频谱出来是分正负边的,混叠也是,为什么耐氏采样有个1/2,正在于此。你进行1024点fft,实际上只有512个输出频点,因为另512个是负频谱,对于实部来讲是等值的。所以不管你填不填零,信号的频谱分辨率并没有变,只是输入点变多了,输出点自然也变多了,看上去频率点变多了。当然,从感性上也是说得通的,采集越长,记录约丰富。第2点呢,fft本来就不是实时的,而是对一段数据对应的频谱做分析,输入序列的划分本身就是人为的,因此就看你怎么分能充分利用数据了。楼主可以查一下“数值滤波”好像有的书这么叫,就是好比在数据序列里套一个窗口,缓慢移动窗口,计算窗口内的结果,这样即保证了输出分辨率,有不降低输出数据速度,是一种特色的求均值方法。同理用到fft中,就是欠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