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直流电机对433M无线遥控模块的干扰

楼主(2015-08-18):
情况是这样的,433M接收模块 解码然后控制24V直流电机,电源是直接24V交流整流然后直接给直流电机提供电源,然后7812变为12v 然后12v 7805变为5,供给单片机用和模块用,很近距离工作还稳定,稍微一远,就一断一断的,解码正常一样,或者是就没正常解码,不接电机光继电器完全正常。单片机没复位,观察单片机没复位的,输出正常。
1、模块和单片机前面加了电阻和二极管和电容
2、电机两端有LED指示灯加电阻,还并了104电容+100r电阻
哪位大神指导下呀,距离还是上不去,急急急,大家看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有坛友说用2.4G就没问题的,说频点不一样,大家能解析下,为啥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说说吧哎,看了坛内很多帖子,希望大家在这个帖子上多喷几句,我按照大家的改,结果实时汇报大家

楼主:
还有电机在启动瞬间电源没什么干扰,示波器看过很平稳,但是在关闭瞬间有干扰,电源干扰很大,请问大家这个如何去掉

网友A:
1.433M接收部分远离电机驱动;
2.适当加大电机供电的滤波电容,电容靠近电机驱动放;
3.电机是感应负载正负极间需要并连一个二极管;
4.隔离措施:电源隔离,驱动电机信号用光耦隔离,单片机,无线部分彻底和电机驱动隔离开来。
5.另外布线不合适可能也会引起一些干扰。
试试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早以前遇到过,也是24V电机,离近了没问题么么哒,离远了继电器就开始啪啪啪,一下一下的半身不遂,硬件上各种改良都不行
后来换成那种很贵的号称抗干扰能力超强的接收模块,好一点,但是偶尔还会犯病。
最好换成2.4G方案,解决。

网友C:
同样遇到过这种问题   后面全部割线加磁珠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早以前遇到过,也是24V电机,离近了没问题么么哒,离远了继电器就开始啪啪啪,一下一下的半身 ...

粗人,您当时近是多近呀,2.4G应该用的低成本的吧例如24l01吧,这里有个疑问2.4G的为什么效果会好点呢,2.4G我已经购买,这几天到货,到货后测试好告诉大家2.4G效果,为啥2.4G会好呢,干扰应该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遇到过这种问题   后面全部割线加磁珠解决了

问下磁珠都是在地之间接吗,那几个地之间接磁珠呀接多大的磁珠呀高人是不是直接24V的地跟数字地隔离开,因为系统24V供给电机,12V供给继电器,5V供给系统,24V和12V还有5V直接的地都采用单点接地 用磁珠隔离开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33M接收部分远离电机驱动;
2.适当加大电机供电的滤波电容,电容靠近电机驱动放;
3.电机是感应负载正负 ...

1.433M已经远离电机了。自己延长线出去了。
2.电压24V那里已经接了两个1000uf的大电容了
3.电机是感应负载正负极间需要并连一个二极管,这里我采用了LED小灯+电阻方法,因为电机要正反装,这个并联二极管如何并联呀,什么个方向。
4.隔离措施:电源隔离,驱动电机信号用光耦隔离,单片机,无线部分彻底和电机驱动隔离开来。  这个考虑到成本,不能隔离的
5.布线主要是地的布线吧是不是老大,电机的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并用磁珠隔离开,对吗,请问磁珠用什么型号的合适呀?我说的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粗人,您当时近是多近呀,2.4G应该用的低成本的吧例如24l01吧,这里有个疑问2.4G的为什么效果会好点呢,2 ...

我用的是那种功率加强的遥控器,号称1KM,10M以内没问题,再远就开始啪啪啪了
估计是电机产生的电磁干扰的谐波有一部分和315/433M重叠,加上接收模块垃圾,结果就悲剧了
当时想尽所有的办法也没解决,各种抗干扰措施都试过了  其实很多工业用的遥控器也是三四百兆的频段
24L01可以,距离远加PA/L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那种功率加强的遥控器,号称1KM,10M以内没问题,再远就开始啪啪啪了
估计是电机产生的电磁干扰 ...

粗人你那个接受模块哪里买的呀我买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人你那个接受模块哪里买的呀我买回来试试

接收器直接画在板子上了

网友:
直接DC-DC 24to 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磁珠看看?

我是没看到遥控车是加有磁珠,光偶这些玩意。也就马达壳上与两极接了两个103的瓷片电容。

网友E:
一断一断的说明无线功率不够,你先测试下无线距离再确定问题

网友:
分开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断一断的说明无线功率不够,你先测试下无线距离再确定问题

电机不开的话通信距离没问题的,开了后距离很短

楼主:
为啥直接24到5V呢,我看坛里有人建议加一级缓冲

网友:
找华普,用RF22B吧

楼主:
是RFM22B吗太贵了呼呼遥控器不用这么高档的东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RFM22B吗太贵了呼呼遥控器不用这么高档的东西吧

你要的是可靠解决问题,再便宜不能解决问题,有吊用。

便宜的超外差遥控无法解决有刷电机运行的干扰问题,不用白费劲啦。

网友F:
你用的啥单片机,复位脚接个104的电容到地试试。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350
这是我09年用315M的发射头和超外差接收头改装的比例遥控玩具车。
在家里遥控没什么问题,不存在干扰的问题。不过没在室外远距离试过。

网友:
或者你上个图让大伙瞧瞧。

网友:
不对,这个在楼下玩过的,50米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啥单片机,复位脚接个104的电容到地试试。

用的STM8S
距离只能达到8M左右,现在试下2.4G效果如何

网友F:
为什么不上个图说话呢,你用的是解码芯片,还是用的单片机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上个图说话呢,你用的是解码芯片,还是用的单片机解码。

单片机解码的,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G:
建议:24V直流电机改用无刷电机 or 接收机用电池独立供电,控制信号用光耦。

网友F:
我的程序是AVR汇编的,解码是通过一个三极管反相后接到串口RX口的.
/*=======================================
手柄遥控器数据帧格式:
同步字节二个字节:($FF,$AB)不用编码,直接发送
地址数据二个字节:($00-$FF)曼码编码,地址从0-255共256个
速度数据二个字节:($00-$FF)曼码编码,速度从0-255共256级
方向数据二个字节:($00-$FF)曼码编码,方向从0-255共256级
开关数据二个字节:($00-$FF)曼码编码,开关量有8个
校验数据二个字节:

波特率取2400,12个字节占时大约40毫秒
波特率取4800,12个字节占时大约20毫秒
数据帧每次发送4遍。数据有变化发送,无变化不发送
=======================================*/
波特率越低,传输距离越远.但低于1200就没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24V直流电机改用无刷电机 or 接收机用电池独立供电,控制信号用光耦。 ...

你好这个本来就是控制24V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程序是AVR汇编的,解码是通过一个三极管反相后接到串口RX口的.
/*==================================== ...

你好,发送是1527编码,解码用的单片机

网友H(2016-05-14):
楼主有解决方法了么?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目前准备使用一个廉价的mcu和接收ic做成模块,mcu解码之后送信号至电机主板。如此接收模块与电机主板的mcu隔离开。
我同时要求客户把模块引线出来固定到远离电机的地方。今天上午会发板出去打样。
市场上有专门针对电机控制的433M/315M接收模块,不带解码的3元+,带解码的8元+,我在周一时候也会要两个样品回来测试。

楼主(2016-07-14):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解决方法了么?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目前准备使用一个廉价的mcu和接收ic做成模块,mcu解码之后送信 ...

你测试没有问题了吗老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测试没有问题了吗老兄呵呵

我的方案其实是用IO给无线IC供电,隔开部分干扰。事实证明不行。
老老实实去买专门针对电机优化的模块。

网友:
你也该上个图

网友(2020-12-04):
回来看到老帖子,要解决马达干扰,最好选择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