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P653A touch-key 方案,高灵敏度!

楼主(2015-08-18):
方案已完成,详细信息请和我们联系。

网友A:
外围复杂了一些,还是喜欢使用专业的触摸IC,直接引出一个触摸焊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复杂了一些,还是喜欢使用专业的触摸IC,直接引出一个触摸焊盘就可以了 ...

这个不仅仅是触摸IC, 可以利用这个主控完成产品的控制。
比较适合做一些小家电的控制。

网友:
不错,比较器当ADC用了。。。

但是这个方案无法做到低功耗吧?(MCU必须全速运行),只能做成1秒检测一次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