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500M示波器探头 10073D修复记

楼主(2015-08-18):
昨天闲着没事做了一个探索,修复了一个安捷伦的示波器探头,是由于当时购买仪器时候叫老板多送了我一条所谓的坏探头,具体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9954-1-1.html

首先,探头外观完整,没有直接的物理损伤,连线上面的循环标签都还在,
然后,电性能,接上示波器,测示波器本身的测试方波信号,发现信号不对,只有很窄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冲击信号,开始老板说一般是货场拿货后别人用水浸泡清洗后水没有干的原因,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使用造成根部芯线断路(就像耳机用久了经常在耳朵或者插头附近断掉一样),拆开后细看各部件

最麻烦的是原来的芯子焊接处,目前是没有办法维修,只好去掉了原来的焊接芯子,后面直接将电缆芯子焊接在PCB上面,再后来发现电缆芯子是钢丝一类的,根本焊不起,这里破费周折,省掉300字。。。
焊好后用表量了一下大概1M欧姆直流阻抗,应该基本对了。

然后上机测试,基本正常

蓝色的是修复的,绿色的是另外一个标准探头做对比,发现有点过冲,于是调节一下补偿电容后,完美修复。

接地夹子什么的都在,还缺少前端附件,有机会找找配上。

网友A:
我也拆过,中间那跟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断了就基本上没救了,根本焊不上。

网友B:
啥示波器,看起来很不错啊,是不是71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过,中间那跟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断了就基本上没救了,根本焊不上。

是的,我也是第一次拆这种探头,以前公司坏了直接买新的,现在自己的就得节约一点
拆了才知道居然芯子这么细,而且是钢丝材质的,很是纳闷,焊接想了很多办法,最终实际上缠绕上堆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示波器,看起来很不错啊,是不是7104?

是的,这个示波器是自己买的全新7104B

但是自己还是有刚上班时候用54622D的情结,所以前几天才又淘了个54622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示波器是自己买的全新7104B

但是自己还是有刚上班时候用54622D的情结,所以前几天才又淘了个5 ...

土豪啊,新的多少米?

网友C:
呃,我也拆开看过,还以为中间是银丝呢? 那究竟是什么材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啊,新的多少米?

具体都忘记了啊,好多年了,应该有5年了

大概价格是在15~20W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我也拆开看过,还以为中间是银丝呢? 那究竟是什么材料呢?

银丝肯定不是的,经不起折腾,估计2、3天就断了

我个人认为是偏向于钢丝一类的合金丝,主要用途是耐物理延展性方面
直接焊接是焊不上的,可能要特殊工艺

网友:
我也有一根废的

网友:
以前实验室有个多余的泰克探头,后来不知哪个败家玩意想用带BNC头的同轴线,就把那探头剪了,剪了也用不上,唉,现在的学生太能霍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