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印刷刮刀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2015-08-18):
如题,各位有从事过相关工作的朋友帮忙解答下几个问题
1)SMT印刷刮刀是不是通用的?
2)如果不是通用,那么常用的有哪些规格?可能的话请列举一些规格尺寸或实物图片。
3)刮刀厚度一般要多厚?
4)当然除了刮刀和钢网之外,大家还会想到找钢网厂去做些什么小东西呢?
这些有可能成为下单赠品哦

网友:
不同长度的钢尺

网友A:
印刷刮刀一般没有特别要求就是长度的区别,当时就是随便买的,用的很好,淘宝上买的.
能否增加个激光切割有机玻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刷刮刀一般没有特别要求就是长度的区别,当时就是随便买的,用的很好,淘宝上买的.
能否增加个激光切割有机 ...

你是手工印刷的吧?刮刀厚度是多少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手工印刷的吧?刮刀厚度是多少的 ?

手工印刷,刮刀厚度是0.3mm的

网友:
常用的就是200的吧好像,还有加长的。机用的应该是通用的吧。厚度还真没量过,去量一下我的,钢片厚度是0.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