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淘宝上滑翔飞机了解的。

楼主(2015-08-18):
前几天在桂林旅游,看到西街有人在玩那些飞机,外形好像是泡沫还是朔料来的。飞起来的声音很大,像滑翔飞机,其实真实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据说可以飞2000米,开价600多。回来淘宝查了一下200多就有了。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啊?是不是线操控啊?

楼主:
好像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多是战斗机之类,什么千15之类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玩玩

楼主:
声音超大,很有气派。个头也可以做得很大,但是不重。

网友A:
这是自制的KT板飞机,成本20.电子设备500左右就够了可以开飞,参考 我以前的帖子。

手把手教你做一架KT板SU-27模型飞机---SU-27 step by step (27P)

楼主:
不错,谢谢大胡子。我看了,感觉也是可以自己做的。没必要高价买他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错,谢谢大胡子。我看了,感觉也是可以自己做的。没必要高价买他们的。 ...

买回来也是散件要自己装的,新手就飞KT。
新手如果开始就上EPO成品机,外形确实好看,但钱包下得快!因为一飞一个炸,200块钱的机炸个3次基本上修不好了。
EPS也是如EPO一样是像真成品机但只限老手飞,因EPS太脆,炸一次基本粉碎修不了。一次性 的。

网友:
这里有个纸飞机,估计做起来简单些: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E9%A3%9E%E6%9C%BA

楼主:
查了淘宝上有200多元的成品机,不知道值不值得进。主要是太酷了外形,超喜欢。那声音也好听,让我一直以为是烧油的呢

楼主:
听起来就像战斗机,轰炸机的声音。

网友:
同问,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起来就像战斗机,轰炸机的声音。

只有涡喷才有那感觉,你看到的可能是涵道机,而不是这种KT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回来也是散件要自己装的,新手就飞KT。
新手如果开始就上EPO成品机,外形确实好看,但钱包下得快!因为 ...

大胡大师,出个教程出个套件;让我们也入一下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涡喷才有那感觉,你看到的可能是涵道机,而不是这种KT板机。

我看到的就是KT板机,可能是我描述错了,让你认为不是KT板机。

网友C:
这个飞机  算是航模一类的     不是玩具,操作需要一定的水平。  如果刚买回来,没有飞行经验,肯定是秒炸。

建议买个航模遥控器  先模拟一下, 熟悉操作思路,方向感。     飞机和普通的玩具不同, 在天上滴,一个反应错了,飞机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  算是航模一类的     不是玩具,操作需要一定的水平。  如果刚买回来,没有飞行经验,肯定是秒炸 ...

航模遥控器,在哪可以搞到,多少钱?新手打算买成品。200多那种,后面才打算自己做。其实自己做,我也是要他们的外形,只是电路,电池自己装而以。

网友:
装个模拟机,先试试手,航模是个烧钱的东西。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淘宝200那种多半是玩具或空机吧。。入门一个天6A的控都比这贵。建议楼主先找个航模的论坛研究研究,先练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遥控器,在哪可以搞到,多少钱?新手打算买成品。200多那种,后面才打算自己做。其实自己做,我也是 ...

天地飞7,富斯TH9之类的商品控才是王道,自己做的娱乐下可以,但飞机经常炸你会怀疑是不是你的控有问题。会非常纠结。

网友D:
见人在广场上玩。。。。。然后叫价800,都不让人试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制的KT板飞机,成本20.电子设备500左右就够了可以开飞,参考 我以前的帖子。

手把手教你做一架KT板S ...

这种飞机,电机装在哪?用几个?平衡是怎么实现的?还有方向。

网友:
楼主连有动力飞机都能叫成滑翔飞机,看来基础不是一般的差。建议各种恶补相关知识后再动手玩航模,比如从飞机的分类、飞机为啥会飞、螺旋桨和旋翼的区别、飞机动力系统有几种这些知识开始。看真飞机的就行,基础知识和航模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见人在广场上玩。。。。。然后叫价800,都不让人试玩呢。

可定不会让你试的,新手秒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定不会让你试的,新手秒炸的。

原来这样啊,我还以为奸商呢。罪过罪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定不会让你试的,新手秒炸的。

请问在哪有论坛学习的啊,航模我真的是小白。能飞就行。但是要能飞得高和远,像4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定不会让你试的,新手秒炸的。

水平确实菜,所以想买个95的小4先玩玩。像我说的那种,我可能搞个200多元的成品。我2种都要玩。小投入的先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确实菜,所以想买个95的小4先玩玩。像我说的那种,我可能搞个200多元的成品。我2种都要玩。小投入的 ...

5imx

网友F:
应该是涵道的,声音才超大,外形全是战斗机。

网友:
600多是正常价,200块你不可能买到能飞的,光电机电调加起来好一点的就超过200了,200块你买个泡沫还差不多

网友:
什么飞机啊?

网友:
这个不是滑翔机啊兄弟,600不贵了,入门中的入门。专业的热气流模型滑翔机都要上万,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起的。

网友:
刚好我十来天前也去桂林玩,有天晚上也在阳朔西街看到那个飞机,速度很快,下面全是人,上面空间也不宽,但操作得很好,肯定是老手了。飞机应该是涵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人在广场上玩。。。。。然后叫价800,都不让人试玩呢。

新手给你就是三秒钟的事。本地有次一土豪观众非得试,当场先掏500大洋,飞上天后交给他,三秒后飞机就在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涵道的,声音才超大,外形全是战斗机。

小涵道如64mm的没什么声音,就要7040或者6030桨配2000kv以上电机才声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人在广场上玩。。。。。然后叫价800,都不让人试玩呢。

人多的广场上玩的都是sb,随便碰到个人没受伤轻松要你500块大洋。

网友:
这个淘宝上卖多少钱一个

网友:
学航模可以到5IMX、5IRC和MX3G。
玩航模要有好习惯,广场不飞、人多的地方不飞,飞行中不交谈。
上网搜一下航模模拟软件,比如RealFlight G4 ,先用键盘飞飞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  算是航模一类的     不是玩具,操作需要一定的水平。  如果刚买回来,没有飞行经验,肯定是秒炸 ...

话说几年前买过一个,大概500元。还买了个大容量电池。一直都没飞起来过。  估计是电池太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话说几年前买过一个,大概500元。还买了个大容量电池。一直都没飞起来过。  估计是电池太沉了。 ...

技术问题!!!!!!!!!!!!!!
要想飞起来,至少练5小时的模拟器才可能飞。拿实体机来练,简单就是自毁信心,有钱没处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