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127 no such file or derictory(eclipse+yagarto+GCC 搭建问题记录)

楼主(2015-08-18):
这两天搭建eclipse+yagarto+GCC遇到的一个问题,翻遍整个互联网都没有找到正解,特意写下,希望后来者根据错误提示搜到这里,就不用浪费时间去折腾了。
问题背景:三个软件安装好以后,兴建一个工程,然后准备build。
悲剧的是:build不成功,不管我怎样的设置编译器路径,指定yagarto工程。问题一直指示:C:\Program  no such file or derictory Error 127。
原因是大部分人得电脑C盘或D盘都有一个 Program File的文件夹,大部分的安装程序都安装到这个目录,我也不例外,理所应当的安装到了C:\Program File,可惜的是yagarto搜索目录的时候
遇到空格就终止,这样傻傻的它就只搜到了一个C:\Program路径,这个路径是不存在的,所以eclipse提示“  no such file or derictory”。
解决方法:yagarto安装目录不能有空格。

网友:
呵呵................看到 C:\Program   就知道了..............很多程序是这样的,改为 c:\progra~1\......就行了

楼主:
在加一个使用Jlink调试的问题:
错误提示: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现象:点击debug 在JlinkGDBSever里可以看到,开始可以连接到GDB一两秒,执行一会就弹出如上错误提示,然后一直连接不上GDB,有时候运气好能连接,但不能调试,一会又会报各种错误,感觉eclipse报错的准确性好差(初步感受,不喜勿喷),开始一直怀疑是gdb文件有问题,最后折腾了许久debugConfig里的配置还是不行。
结果:原来是JlinK版本太低,和环境不兼容,换高版本的Jlink没问题,不行的版本是4.02  可以的版本是4.84.

楼主:
再补充一个问题:
gcc 识别汇编文件,只能识别以.S结尾的,注意是大写不是小写.s哦,也不能识别.asm!!!!!

楼主:
再补充一个管eclipse设置的问题,应该会有很多朋友遇到
问题背景:将MDK环境下的ucos工程移植到eclipse环境下,出现错误:Assignment to itself  “pdata = pdata”;
原因:ucos源码这样写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使用参数pdata,为了避免编译器报错就在函数开始写上这么一条语句:pdata = pdata.。
不幸的是,eclipse有对代码分析的功能,而且默认是打开了一个叫 Assignment to itself的子选项。
解决方法:关闭该选项:Properties -> C/C++ General -> Code Analysis  选择 Use project settings  然后禁去掉Assignment to itself勾选框。
PS:里面还有好多关于代码检查的选项可以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