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有电池吗?

楼主(2015-08-18):
最近和老外谈变频器的事,他们说变频器中有电池,让我感到非常疑惑。咱们国家没有这样用的,

这是他们国家使用的变频器。https://www.jumia.com.ng/prag-15 ... ry-rack-291611.html

Prag 15KVA-48V Advance Pure Sine Wave Inverter-Wall Mount-Blue-V + AC/DC Cables + Installation + 20 Batteries (Standard) + 20-Battery Rack

Key Features
Battery Temperature Sensor (BTS)
DC Start & Automatic Self-Diagnostic Function
Compatible with Both Linear &Non-Linear Load
Low DC Voltage Supports Home & Office Appliances
High Efficiency Design & “Power Saving Mode” to Conserve Energy
Battery Priority Mode, Designates the Inverter-Preferred UPS Configuration
13 Vdc Battery Recover Point, Dedicated for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8 pre Set Battery Type Selector plus De-sulphation for Totally Flat Batteries
4-step Intelligent Battery Charging, PFC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for Charger
8 ms Typical Transfer Time Between Utility & Battery, Guarantees Power Continuity
15s Delay Before Transfer when AC Resumes, Protection for Load when Used with Generator
Wall Mount-Blue-V
Plus AC/DC Cables
Plus Installation
Plus 20 Standard Batteries
Plus 20-Battery Rack
Colour: Multi Coloured

网友A:
有直流母线,用在能量回收的场合时,可以给其他用电设备供电,当然也可以用电池把电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直流母线,用在能量回收的场合时,可以给其他用电设备供电,当然也可以用电池把电存起来。 ...

假设220v断电了,电池自动给变频器后面所带负载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220v断电了,电池自动给变频器后面所带负载供电?

这个没问题,关键是电池容量够负载用多长时间。实际上就是个ups式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问题,关键是电池容量够负载用多长时间。实际上就是个ups式的变频器。 ...

咱国产的变频器有啥好的牌子?

网友A:
8 ms Typical Transfer Time Between Utility & Battery, Guarantees Power Continuity
这是断电后切换电池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8 ms Typical Transfer Time Between Utility & Battery, Guarantees Power Continuity
这是断电后切换电池 ...

咱国内有把变频器接电池给网络设备机房或电梯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国产的变频器有啥好的牌子?

国产还不错的就是汇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国内有把变频器接电池给网络设备机房或电梯用的吗?

纯正弦波输出,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方波吧,而且还带电池,这个应该叫逆变器或UPS吧。

网友:
LZ这个应该不能叫作变频器,变频器一般是指用来驱动和控制电机。LZ这个应该叫逆变器,就是单纯的将DC变为AC。
变频器国产的有汇川,INVT,伟创等,做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