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调电压固态继电器原理图

楼主(2015-08-18):
求可调电压固态继电器原理图,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你要的就是可控硅调压吧,给白炽灯调整亮度都用这个,原理图网上一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就是可控硅调压吧,给白炽灯调整亮度都用这个,原理图网上一堆的

可控硅是斩波,我是要220V的交流变为150V的交流,波形是完好的,只是幅值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是斩波,我是要220V的交流变为150V的交流,波形是完好的,只是幅值可调 ...

这样应该只有变压器做才最简单。

网友:
只有调压器才能做到

网友:
变频器 也可以做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