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提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18):
void udp_service_init(void)
{
        uip_ipaddr_t ipaddr;
        uip_ipaddr(ipaddr, 192,168,0,1);
  uip_udp_conn = uip_udp_new(&ipaddr, 1000);
        if(uip_udp_conn != 0)
            {
                 uip_udp_bind(uip_udp_conn, 2000);
            }
}

提示错误。:incomplete defition of type ‘struct uip_udp_conn'

很奇怪头文件uip.h里面已经包含了uip_udp_conn的定义,

网友:
可能是变量的声明和定义搞混了吧,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

网友:
在定义前加上 type ,这样就是数据类型了,使用时再用来新变量,如uip_udp_conn test.现在test这个变量就是你的结构体变量可以通过 test.xx来访问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