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焊台,日本白光HAKKO和德国weller威乐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15-08-18):
最近买的杂牌焊台坏了,想入手一个好一些的,看上日本白光HAKKO数显防静电焊台FX-888D和德国weller威乐WSD71,
两者价格差不多,不知道哪种更值得入手?(外表上,个人更喜欢的德国的weller威乐WSD71)

网友A:
建议选一个那个线接头可以扭紧的,这二种焊台我都用过,刚拿回来没什么问题,时间久一点,那个接头那里就开始松了,温度就时高时低的了,用的生不如死!

网友:
就怕买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一个那个线接头可以扭紧的,这二种焊台我都用过,刚拿回来没什么问题,时间久一点,那个接 ...

德国weller的头是可以扭紧的

网友B:
还有就是建议买配件通用便宜的,否则换个头什么的成本太高就不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建议买配件通用便宜的,否则换个头什么的成本太高就不爽了。

威乐的头确实比较贵,一个刀头就40多,但是不知道质量,耐用性如何

网友:
还不如买个快克的高频焊台,配件便宜,个人用足够了

网友:
凭感觉第一个好一些。当然白光也有更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一个那个线接头可以扭紧的,这二种焊台我都用过,刚拿回来没什么问题,时间久一点,那个接 ...

我以前也这样,是日本 那只。然后被 我们丢掉了

网友:
有台二手的ERSA,用着回温就是快。唯一缺点,烙铁头不好配,其他配件更是

网友:
犹豫的时候,就买看着顺眼的

网友:
当然白光。

网友:
快克,便宜好用

网友:
两个都是同品牌中的低端货。在用白光那款,真心觉得有些时候不如快克的皮实耐操。

网友:
如果都按新的买,选快克的性价比高

网友:
个人感觉高频焊台好个点。

网友:
这两个都不要买,都是传统的结构,回温很慢的
大家介绍的快克是个不错的选择
再有就是某宝上的DIY白光控制器+二手白光T12烙铁头

网友:
果断威乐的,白光那个不怎么样,和国产936无异吧!能不能淘个高频的焊台

网友:
确定是真货?

网友:
刚把weller WES51丢掉的飘过,换成FX-888D。

WESS51买的时候花了105美金,FX-888D是89美金,用起来爽多了。

网友:
我买的白光那个,找代理拿货的,应该是真货,至少我觉得用的很舒服,可能因为我之前用的都是便宜烙铁。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去38度,建议白光951,可以买二手,快克的203H也行,比这两个低的就算了

网友:
功率大,回温快的好。

网友:
威乐的高频焊台

网友:
其实国内有一家做的比较好 叫  YIHUA  温度控制很好的不是我做广告

网友:
weile的好些吧

网友:
其实国产的也还行吧。价钱到了就行了。技术含量不高的东西。

网友:
应该和白菜T12差不多呀,不过没用过过贵的

网友:
本不想说话,看前面那么多人夸快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不知道夸快克的实际用过威乐和白光T12的没有?公司里大多是威乐81,一度买过2个快克203,跟威乐差太远了,不仅不好用,还不耐操,2个快克都坏完了也没见坏过一个威乐,当然了用久了威乐也要换头子,但是控制器本身没见过坏的。威乐跟白光T12才有得一比,个人更喜欢白光T12。

网友:
我用的wsd81,除了刚开机需要30秒升温外,其他情况应用绰绰有余。如果发烧,买西班牙那个啥啥,入门都3000+

网友:
楼主买自己喜欢的吧

楼主:
看了大家回复,好凌乱啊,这下更难决定了

网友:
选自己第一感觉那个

网友:
白光951,二手的主机300,加个国产手柄加个烙铁架,500块

网友:
威乐81的飘过,超级好用

网友:
FX-888D我看还是算了。我用过它的前身FX-888一年多,对待无铅,和其前身936一样勉为其难。FX-888D的改进是单片机控制,数字显示,但是手柄以及功率是一样的。对于无铅,我觉得功率必须要大才行,白光951是针对无铅的,其配用的T12发热芯有2个突出特点:1.功率大;2.一体化芯,所以口碑比较好。
我还用过原装快克503、504,以及安泰信306H、仿制的203H,我的评价是——都是败笔,加热速度明显偏慢,无铅焊力不从心。我没长时间用过威乐81,但见识过二手81发热芯银面老化后,效果的一无是处。
就我自己的使用体验而言,我对目前已经使用了半年以上的GOOT RX-802AS比较满意,加热速度是用过中最快的,二手焊台的价格也比较低。一体化发热芯和原装T12差不多,而且至今国内还没有仿制的。

网友:
我现在同时在用白光936和快克969A,外观几乎一样但用起来的感觉就差远了。

网友:
白光FX-890还行,憨态贵头子便宜

网友:
习惯白光 哈哈

网友:
我用的是tni-u852,不知啥牌子,用了好几年了,还没坏.

网友:
快克的203H高频焊台不错。

网友:
从高频焊台到白光T12,后来又买了台MX500,就爱上它了,回温特快,大面积铜面点到哪哪化

网友:
赶脚那个蓝色的白光也不怎么好用,不晓得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网友:
深圳白光我用3年很好用,烙铁头一定要刀头,其它烙铁头能焊接的刀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