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惊呀。。才知道嘉立创打样板子原来这么贵啊。。。

楼主(2015-08-18):
      之前听说JLC也可以像淘宝一样在网上下单做板子, 可是不算不知道,50*50 的双面板子做10片一共要2500+, 平均一片要250块。  我以为是我量少所以单价贵, 我就试选了最多的8000片,
结果单价也要160块, 而这个只是双面板啊。   这个价格只是打样的价还是以后量产了也这么贵呀???

网友:
一块稍微好点的地板砖,600*600的那种,也要接近两百块。

其它的就不多说了。

网友:
注意单位,你估计是搞错了

网友:
50*50 的双面板子做10片一共要2500+???
50mm吗?楼主输入的时候单位是cm的

网友:
LZ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
搬个凳子看楼主被群殴

网友:
楼主估计很大可能把单位搞错了

网友:
楼主不淡定了

网友A:
估计是搞错单位了,不知道JLC为什么用cm用mm不好吗?

网友:
楼主50cm*50cm jlc 不会帮你做的

网友B:
楼主威武,居然做半米*半米的板子!请问您是拿来铺地板的吗?

网友:
铺地板用

网友:
一般个人打板只见过光立方才这么大的,其他还真少见这么大的

网友:
楼主要不淡定了!

网友:
做这种面积的板子应该不差钱吧

网友C:
可以加自己logo的地板砖

网友:
估计使用了火星元为钱的单位吧?

网友:
看了标题进来看热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搞错单位了,不知道JLC为什么用cm用mm不好吗?

pcb行业惯例

网友:
Lz你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你们把楼主都吓跑了

网友:
你们把楼主玩坏了

网友:
应该默认是mm,我也搞错过。

网友:
看到标题吓到了,进来围观下

网友D:
半米的板子造飞船用吗

网友:
铺地板用当瓷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米的板子造飞船用吗

有啥大惊小怪的,变频器,大型电源上面,这种面积的板子多得是。铜厚还大多是3OZ。

---
不过楼主这个吃惊法,应该是他自己搞错了单位。做过这种尺寸的板子的人都应该知道远远不止这个价。

网友:
估计是单位搞错了~

网友:
还是楼主会做人。

网友:
卖得一手好萌

网友:
楼主被你们吓跑了。

网友:
lz还在吗,lz还好吗

网友E:
现场实践50*50的天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自己logo的地板砖

这个主意好,PCB要沉金

网友:
自己眼睛不好了。

网友:
这个当地砖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威武,居然做半米*半米的板子!请问您是拿来铺地板的吗?

可能是智能地板。

网友:
地板都是80*80的多,呵呵

网友:
这个可以做成加热地砖,七彩地砖,贴在墙上,可以搞一副清明上河图,不知道,工厂做不做得出来。

网友:
还是楼主会玩啊

网友:
LZ,你的板子。

网友:
楼主大手笔,请吧高大上的PCB图让我们瞧一瞧

网友:
楼主数学不好呀,我也错过,JLC 应该用MM做单位,而他们有的是CM 你应该选5.0*5.0

网友:
楼主多半都是单位搞错了

网友:
呵呵,你们这群人太坏了,搞得跟开批斗大会似得,楼主能不跑吗

网友:
机械设计都是默认用mm为单位的,JLC搞一个cm太外行了

网友:
楼主都被你们玩坏了!

网友:
楼主数学不好呀,

网友:
我也不习惯用CM作单位

网友F:
里面单位是CM啊
不过现在都转到其他家打样了,嘉立创除了其他颜色都要收颜料费,X家不需要,个人很喜欢蓝色

网友:
半米边长的板子倒是见过,只是我见的上面元件不多,主要作用还是固定,有点浪费其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里面单位是CM啊
不过现在都转到其他家打样了,嘉立创除了其他颜色都要收颜料费,X家不需要,个人很喜欢蓝色 ...

哪家啊?

网友:
做事太不仔细了,有这功夫发帖,没功夫检查自己的错误

网友:
楼主这是要做什么样的板子

网友:
被各位的回帖笑死

网友:
PCB一直都是以平方厘米来算价格的,如很早一起的,1角,8分/cm2

网友:
  回复都是大家集体取乐,,,

网友:
看大家的回复我只能

网友:
我比较好奇楼主去哪了,让我再看你一眼

网友:
撸主看见这架势,跑都跑不赢。你们太坏了

网友:
其实楼主就是来娱乐你们的,达到目的了,,,

网友:
智能地砖?

网友:
你们都把LZ吓跑了,哈哈,辛亏楼主没舍得,万一做了。。。。

网友:
欢乐多。。。。逗死

网友:
还是60*60通用一点。。标准地板

网友:
你们这班坏人,搞得楼主要潜水几个月

网友:
服务器主板就差不多有这么大(标准19寸机箱宽度48.2cm)。

网友:
楼主做的就是主板吧!

网友:
楼主,回来看看吧,大家很关心你。

网友:
50*50的板子?楼主你在吓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场实践50*50的天价板。。

佩服,有图有真相。

网友:
zouyf12 online  (UID: 209033) 注册时间2010-7-31 18:48 最后访问2015-8-19 21:30  上次活动时间2015-8-19 21:30
LZ 明明在呀,怎么不出来说句话,基础的单位都没搞对,就说别人打样贵,唉这年头啊。

楼主:
确实是看错单位了,     X宝做板子惯了想都没想就50x50了。      感谢大家的帮忙,   小问题丢论坛上解决还是蛮效率的。

网友:
哈哈。结贴了,哈?价格差了100倍

网友:
走眼了,lz要注意身体。

网友:
LZ是来搞笑的

网友:
大家别调戏楼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