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H桥有问题

楼主(2015-08-18):
前几天自己画了一个H桥的电路
试验运行时正反转倒是没啥问题

但有另2个问题请教大家:
1.上边的2个TIP122发热严重
2.全部的TIP122管压降太大,达到2V还多,使得电机转速大大降低

我百思不得其解
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哈
到底是啥原因呢?

先谢谢啦~~~~~~~~~~~~~~

网友A:
给你一个好使的,改下参数即可

网友A:
另外你如果要大电流的话,为啥不用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好使的,改下参数即可

谢谢你
这个我试验过
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如果要大电流的话,为啥不用MOS?

对mos不熟悉
不敢碰

网友B:
1、上面两个TIP122基极最高电压也不到5V,它们的射极也就4.3V最多,但是集电极是12V,压差7.7V。损失了一半的能量,所以发热
2、可以考虑用MOS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上面两个TIP122基极最高电压也不到5V,它们的射极也就4.3V最多,但是集电极是12V,压差7.7V。损失了一半 ...

谢谢你的解答
mos管不熟悉,所以不敢去碰

我根据你的解答分析了一哈:
应该把5401和5551对调一下
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mos管不熟悉,所以不敢去碰

问题不在于5401和5551,在于TIP122,想象一下射极跟随器的原理,你上桥要用NPN的管子,就要制造出一个高于12V的电压来驱动,电机的电压才有可能达到12V,除非上桥用PNP,换了MOS也是一样,需要的驱动电压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在于5401和5551,在于TIP122,想象一下射极跟随器的原理,你上桥要用NPN的管子,就要制造出一个高 ...

不愧是高人
经过你的点拨
我今天改进了一哈
问题解决啦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好使的,改下参数即可

好图,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