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一体机网络接口时不时断开连接,重启就好,何解

楼主(2015-08-18):
请问各位高手,我这儿有一个由dell一体机组成的网络,类似于网络考试或查询系统,但一体机网络接口时不时断开连接或出来1G带宽然后再也收不到数据,更换服务器,交换机,网线及水晶头,故障依旧,但什么都不动重启就好,何解?今天我试了一下,休眠待机再启动也行。手动断开网线过二分钟再接也能继续用。
我估计可能是一体机硬件的问题。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
网卡的问题的,买个USB转网口的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一台机子还是所有机子,如果只有一台可能是网卡问题,网卡属性里面手动降速为100M试试。如果是所有机子,很可能是网线问题,换一个品牌的网线试试。

网友:
是Dell一体机的问题,我单位几台Dell一体机刚开始用时,也是只要一会不操作就断网,重启就好,解决方法
1、更换原厂驱动
2、取消主机休眠
3、关闭网卡省电模式

楼主:
谢谢,各位,试后回复

楼主:
网卡型号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进入省电模式了。网卡的高级里面似乎有个相关设置

楼主:
网卡省电选项全关了也没用

楼主:
重新安装了网卡驱动,自动断线更频繁了。。

楼主(2015-10-12):
使用usb有线网卡完美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17-02-23):
加装usb转有线网卡后 问题圆满解决。特别感谢 :BlueCard 和 cnsyk
原因是 :dell一体机网卡与主板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