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教程openwrt编译可以,编译工具链在哪里啊,在本地找...

楼主(2015-08-18):
mkdir openwrt 创建一个openwrt文件夹
cd openwrt    进入openwrt文件夹
svn co svn://svn.openwrt.org/openwrt/branches/backfire  下载官网的源码
./scripts/feeds update -a     更新软件包
./scripts/feeds install -a    安装软件包
make menuconfig 进入定制界面(里面可以选择芯片的型号,集成的组件等等,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defconfig
make V=99   (开始编译)

编译完之后 会生成很多二进制文件。

我想知道那个编译工具链在哪里啊,在本地找不到

网友A:
输出信息能看到的,在这个目录 /trunk/staging_dir/toolchain-mips_34kc_gcc-4.8-linaro_uClibc-0.9.33.2 这是我的,可能版本会有点差异吧

网友:
find -name *gcc*
看看在哪就知道了

网友:
源码里面是没有的。编译之前,makefile会分析依赖项。分析完了以后,会到网上去自动下载各种工具包,满足依赖项以后,才开始编译。

网友:
staging_dir/toolchain*/usr/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信息能看到的,在这个目录 /trunk/staging_dir/toolchain-mips_34kc_gcc-4.8-linaro_uClibc-0.9.33.2  ...

原来如此   我被那个trunk  /toolchain 目录给弄错了